关于winio的使用

楼主:
请问用vc调用winio后具体该怎么只用,网上好像只有怎么调用。

网友:
最好能有简单的源代码给我看看。

网友:
多搜索下 会有很多的
使用上很简单  初始化 InitializeWinIo---使用 ---关闭退出ShutdownWinIo

下面的摘抄给你。网址:http://topic.eeworld.net/u/20081223/12/e472f7a0-2a31-4077-8d93-399079fb44b1.html

这样可以,VC6.0下调试通过,讲WinIo.dll、WinIo.sys、WinIo.vxd(Win9x中用,Win2000以上可以不要)、WinIo.lib、WinIo.h放到工程文件夹下

C/C++ code
#include "windows.h"
#include "winio.h"
#include

#pragma comment(lib, "WinIo.lib")

int main(void)
{
   bool bResult=0;
   unsigned long data=0;
   DWORD compare = 0x80000000;

   //Call InitializeWinIo to initialize the WinIo library.

   bResult = InitializeWinIo();

   if (bResult)
   {
      for(int i = 0; i < 128; ++i)
      {
         compare = 0x80000000;
         SetPortVal(0x70, i, 1);
         Sleep(1);
         GetPortVal(0x71, &data, 1);
         printf("端口:%3d    数值:%4d  二进制数值:",i,data);
         for(; compare != 0; compare >>= 1)
            printf("%u", ((compare&data) == compare));
         printf("\n");
         data = 0;
      }
      ShutdownWinIo();
   }
   else
   {
      printf("Error during initialization of WinIo.\n");
      exit(1);
   }

   return 0;
}

网友:
这个网上有,有实际应用的吗?比如读取PCI插槽信息或者其他的。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116/sourcecode/windows/system/detail490058.html
这个代码挺全的  也比较实用 呵呵。

明白原理了  自己写自己项目的东西就可以了  想直接拿来用 我想不可能那么顺利的 否则的话 要程序员做啥。
不过多搜索下 会有很多相关的东西的 呵呵

windio不是啥难东西 就是几个函数的封装而已。
SetPortVal  GetPortVal 两个比较重要  其余的就是 初始化 和退出 InitializeWinIo shutdownWinIo
呵呵

网友:
windio不是啥难东西 就是几个函数的封装而已。对,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