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开发系列问题——1

楼主:
  做wince下的BMP查看器,移植vc6.0的源代码(win32工程)到vs2008上(wince工程)跑,碰到一系列问题。
  今天添加一部分代码,遇到两个问题:
   1.vc6.0中的一个类 CChildFrame,它的基类是CMDIChildWnd,在afxwin.h里被定义了;但是移植到我的wince工程里,afxwin.h里却没有CMDIChildWnd的定义!!!! 我该怎么办?可以用其他类代替CMDIChildWnd嘛?如果可以,是哪个类?
   2.vc6.0中的类CDumpContext在afx.h里定义了,移植后同样提示未被定义,咋办?
   这些头文件都不可以修改,我就在工程里加了一个头文件,把这些类自己定义了一下,然后将这个头文件包含到其他使用到的地方,但是LINK时又出错了,说是“unresovled external symbol:...... ”
    急死了,大侠帮助一下,我是新手,很多不懂。

网友:
自己顶,在线等

网友:
这些错误与BMP无关,所以需要楼主看懂BMP相关东东,来进行移植

想要直接编译通过VC6.0的程序,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网友:
位图相关的问题好多人问啊,都去看看windows程序设计吧

网友:
WINCE和VC6++有点区别的。并不是所有的VC++的类WINCE都支持。

网友:
  不知道这样想对不对: 虽然两个环境直接转换不行,但是打开位图的思想是一样的,程序的框架也应该相同,只不过是函数定义的问题,我要解决的是函数的改写。
   我现在所面临的似乎都是这些问题,在win32下的函数(系统自带的)和wince下的函数不同,但是我想应该可以找到替代的吧?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以上问题,我似乎已经解决了,我用CFrameWnd代替了CMDIChildWnd,因为我发现win32下CMDIChildWnd的基类是CFrameWnd,而CFrameWnd在wince下是被定义过的,所以直接用CFrameWnd做 CChildFrame的基类,
   而CDumpContext的解决方法是,我自己添加一个头文件,将win32下的CDumpContext定义粘贴过去,然后将这个文件包含在需要处,
   然后编译,连接都通过了,也生成了exe文件...........
但是悲剧的是: 在模拟器里跑不成,问题如下
   void CbmpView::OnDraw(CDC* pDC)
{
        CbmpDoc* pDoc = GetDocument();
        ASSERT_VALID(pDoc);
// TODO: add draw code for native data here
        HGLOBAL hDIB = pDoc->GetHObject();
        if (hDIB != NULL)        // 判断DIB是否为空
        {
//        LPSTR lpDibSection = (LPSTR) ::GlobalLock(hDIB);
        LPSTR lpDibSection = (LPSTR) GlobalLock(hDIB);
        int cxDIB = (int) pDoc->m_dib.GetWidth(lpDibSection);        // 获取DIB宽度
        int cyDIB = (int) pDoc->m_dib.GetHeight(lpDibSection);// 获取DIB高度
//        ::GlobalUnlock(hDIB);
        GlobalUnlock(hDIB);
        CRect rcDIB;
        rcDIB.top = rcDIB.left = 0;
        rcDIB.right = cxDIB;
        rcDIB.bottom = cyDIB;
        CRect rcDest= rcDIB;
        pDoc->m_dib.DrawDib(pDC->m_hDC, &rcDest, pDoc->GetHObject(),// 重画DIB
                        &rcDIB, pDoc->GetDocPal());
        }
        else
        {
//                pDC->TextOut(30,30,"可以通过文件菜单打开BMP文件,并显!");
                MessageBox(_T("ERROR"));
        }
}

    我一跑 ,程序就进入MessageBox(_T("ERROR"));了;显示“ERROR”,这说明HGLOBAL hDIB = pDoc->GetHObject();这句话反回了空值,这是为什么?
     还有上面代码里
//        ::GlobalUnlock(hDIB);
        GlobalUnlock(hDIB);

   是因为wince下定义和win32下不同,被注释掉的语句编译不过,改成下面就可以了,win32下是BOOL型的,wince下就是一个宏。
    大侠们帮看看为什么直接进入了else语句里;OnDraw这个函数难道不是在我用"工具栏"的“OPEN”打开一个位图文件后才执行嘛?为何一开程序就直接跑进OnDraw的else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