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问】下载到arm上的程序如何运行??

楼主:
最近在学习arm7,周立功的lpc2294的板子,一个循环点灯的程序,我用ads1.2和h-jtag进行仿真能通过,而且在板子上跑得蛮好,但是我用H-Flash下载到板子上不能运行,不知道这是为啥?我是直接下载完后断电,然后上电,板子没有反应,arm裸机不是可以直接跑程序的吗?
我是初学者,还望大牛能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A:
你的h-jtag仿真难道是把程序下载在RAM里面? 该不是的吧?

一般来说,如果用h-jtag仿真,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已经用那个H-flash把程序烧到Flash了...

网友B:
查查H-Flash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什么地址了。应该从0开始

网友:
中断向量的累加和不等于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h-jtag仿真难道是把程序下载在RAM里面? 该不是的吧?

一般来说,如果用h-jtag仿真,程序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已经用那个H-flash把程序烧到Flash了...

我是想把程序下载到外部flash,在这个板子上是sst39vf1601,通过bank1选择,所以它的地址应该是0x81000000,我是先在ads中生成了.bin文件,然后用h-flash把这个文件下载到板子,这么做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查H-Flash把程序下载到板子上什么地址了。应该从0开始

谢谢你啊,不过,我是想下载到外部flash,片内flash是从0开始的是吧,片外的好像不是,关键是我这边器材和文档不一致,器材是hjtag,文档easyjtag,所以只能自己摸索,唉

网友C:
是不是你仿真的时候ADS里面你选的是DbugInRAM呀?我曾经用jtag仿真的时候也是这么选的,下载到板子运行的时候就不行了,改选DbugInFLASH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可能是我那时候哪步操作不对吧~
不知道DbugInRAM和DbugInFLASH对仿真以及下载到板子上有什么区别吗,LZ要是解决了说下是啥原因~

网友B:
最后在flash还是在RAM中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你仿真的时候ADS里面你选的是DbugInRAM呀?我曾经用jtag仿真的时候也是这么选的,下载到板子运行的时候就不行了,改选DbugInFLASH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可能是我那时候哪步操作不对吧~
不知道DbugInRAM和DbugInFLASH对仿真以及下载到板子上有什么区别吗,LZ要是解决了说下是啥原因~

我是在lpc的专用模板下建的工程,直接选择了DebugInExram,这里只有四种选择是:debuginexram,DebugInChipflash,RelInChip,RelOutChip,没有你说的那种选择。。。
现在还很迷糊,如果弄懂了,一定跟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在flash还是在RAM中运行?

谢谢你哈。只是我很疑惑,我如果下载的时候下载到外部flash中,这个不是存储的吗?运行时是不是还是在ram里面运行?我记得在哪看到说代码开始运行时都是从0开始,那边存放的是一些启动之前的初始信息,然后才转去执行main处的程序?
另外我不明白,计算机都是把代码存放在硬盘,程序在执行时操作系统是应该把这些代码拷到内存里面去执行是吧,那么在没有操作系统的arm里面,程序的执行是代码在哪里就在哪里执行吗?还是会做跟电脑类似的处理?

网友:
没玩过LPC,但是NORFLASH是可以支持XIP的,LZ看看是不是有什么跳线可以设定启动方式的

网友A:
你试一下"RelOutChip"....可能要配置H-Flasher....

或者"DebugInChipflash",用内部的Flash.

H-JTAG好像有专门对NXP做过优化,用内部Flash程序储存该很容易.

网友:
1。32位CPU有2种复位地址(即开机复位后CPU开始执行的第一条指令)0000 0000(低端) 和 FFFF FF00(高端)。arm芯片原来只有0000 0000 的那种,现在也有从高端启动的了。
2。如果flash只是存代码(一般为NAND flash),那么代码中必须有把代码搬到RAM中执行的指令。
3. 如果芯片支持nand flash(如三星2440)那么芯片必须有(垫脚石 step stone)能把nand中的头一个4k映射到0地址。
4. 如果使用 NOR flash (可能就是你那种芯片的内部flash),那么该flash的地址从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试一下"RelOutChip"....可能要配置H-Flasher....

或者"DebugInChipflash",用内部的Flash.

H-JTAG好像有专门对NXP做过优化,用内部Flash程序储存该很容易.

我使用了debuginchipflash,仿真时跑的也是正确的,下载后再重新上电还是不能运行,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内部flash地址应该就是0x00000000,我就是这么设的

网友:
仿真时跑的是正确的,并不表示程序就是对的,如果复位地址没问题,那就是CPU初始化有问题,
尤其是“时钟PLL”,“存储器的参数”,因为仿真时仿真器会做一些初始化,这样就帮了你。

网友:
那你再检查一下中断向量检验和的问题....如果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就不是它....

网友:
因为是zlg的板子,那么肯定是用的他们demo咯,不应该是程序的什么设置的问题。。首先确保是能下载进去。。。然后在检查一些跳线的设置。。。我估计是跳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