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电流放大作用(有图)

楼主:
这个图怎么能看出来三级管起电流放大作用了?Ui是输入Uo是输出的。
我不是电子专业的,看得有点困难

网友:
三极管就是电流控制型的啊
路过学习下

网友:
uo和ui是反相的,ic在Rc上产生压降,uo=U-ic*Rc=U-B*ib*Rc,B是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把电路等效成小信号模型,然后先算出vb,再算出ib,vce,ie,ic,vi,vo,然后用vo除以vi就得到了电压放大倍数。同2楼。

网友:
2楼是正解。
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射极电流。
理想的考虑,假设放大倍数是B,那么射极电流是B倍的基极电流,集电极电流就是B-1倍的基极电流。
很久没碰模电了,不知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后面的来指正一下。

网友:
上面说的好像是直流情况啊

此电路先计算静态工作点如2楼
再画小信号等效电路计算
最后叠加

网友:
输入电流=Ui/rbe,输出电流=Uo/Rc
输入电阻rbe由下式计算:
rbe=rb+(β+1)26(毫伏)/Ie(毫安)
式中:Rb为基区电阻,约为几百欧姆,Ie为静态发射极电流
你算算电流放大倍数

网友:
实际不是放大了, 而是控制大电流的那段跟着小电流的基极电流的变换而变化,就好像是基极的电流被放大了一样

网友:
+U通过R1、R2、Rc使晶体三极管获得合适的偏置,使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R1、R2为基极偏置电阻。Rc为集电极负载电阻,将三极管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转换成集电极电压的变化来实现信号的电压放大。此图有部分省略,楼主可参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基极获得合适的偏置是关键。

网友:
共基极放大电路.....通常如果基极偏置接成那样的话发射极会有一个RC构成的反馈电路.

网友:
首先,楼主啊,你图上的输入和输出电压的刻度未标明,学模电的都知道,输出电压和输入相位相反,你的图像输出和输入电压的X,Y坐标轴不知道,怎么能看得出呢,

网友:
2l正解 模电期中考试刚结束的路过

网友:
是对交流信号进行放大的,二期是反相的。三极管是电流型的,其放大倍数要看具体手册,而且放大倍数还会受频率的影响

网友:
建议随便摸本教材看

网友:
帮顶,没时间看

网友:
三极管是否处于放大状态取决于e,b,c三引脚电压关系,有两种情况:e>b>c或反之e

网友:
三极管放大特性有直流放大特性和交流放大特性基本的就是由二个关系(1)Ib*B=Ic、Ib+Ic=Ie、
直流特性UbE硅管在0.6V左右以上锗管在0.3V左右以上有放大作用、所以三极管根据放大作用有三个区即截止区、放大区、饱和区。所以交流放大一般在放大区才有效、所以在模电中放大区很重要,不过在数电中截止区和饱和区用到最多因为数电中只要求有开关特性比较多

网友:
因为是共射放大,所以是反相,如果是想看放大的效果,则可以查看他们的坐标表示的单位是什么,一定是输出的单位比较大的。

网友:
郁闷。我们机电系的学生学了数字电子都不会用,电子系的很精通

网友:
呵呵 强烈建议找本书上看看  就完全知道怎么回事。。一个没有坐标的图是不能看出什么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