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四线的步进电机,启动后方向为何不确定?

楼主:
电机是12v两相四线,驱动芯片是L6219,脉冲指令是八拍的。完全空载启动,各种启动频率都试过了。就算是相同的指令,启动后方向都不确定。实在想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两个相同的电机现象一样)。
还有一个疑问是,两相的电压也不同,a+和a-的电压时11v多,b+和b-的电压是13v多(交流档位测得),这正常吗?

网友A:
你的脉冲指令顺序不对,所以就会乱跑!

网友:
控制器是什么? MCU?

也许是软件不正确.....在平稳运转时两相的电压该是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脉冲指令顺序不对,所以就会乱跑!

应该不是指令问题,我是照着L6219的datasheet的时序图写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控制器是什么? MCU?

也许是软件不正确.....在平稳运转时两相的电压该是相同的

是stc的单片机

网友C:
这个芯片的电压有2个,一个是逻辑电压,一个是电机电压。前者是5v,后者是12V,不要搞错了!
他的操作有半步和全步之分,最好只用一种!使用交流档测是不对的,最好用直流档!
如果功率不是特别大的话,使用ULN2003驱动就可以了,不用这个芯片,管脚多,操作麻烦!

网友:
两相电压不同是有可能的。如果手上有示波器的话可以测一下输出波形.
另外方向不确定要看一下供电电压及流过电机的电流。
电机额定电流多大,如果小功率带大电机会无法正常启动或失步。

网友B:
2003肯定是不行的.......两相4线的电机需要H桥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芯片的电压有2个,一个是逻辑电压,一个是电机电压。前者是5v,后者是12V,不要搞错了!
他的操作有半步和全步之分,最好只用一种!使用交流档测是不对的,最好用直流档!
如果功率不是特别大的话,使用ULN2003驱动就可以了,不用这个芯片,管脚多,操作麻烦!

“这个芯片的电压有2个,一个是逻辑电压,一个是电机电压。前者是5v,后者是12V,不要搞错了!”
谢谢提醒,这个我还是有把握的。

“他的操作有半步和全步之分,最好只用一种!”
我现在用的是半步。我也试验了全步,但问题依旧。

“使用交流档测是不对的,最好用直流档!”
芯片输入的是pwm波,用直流档测出的是什么呢?平均电压?

“如果功率不是特别大的话,使用ULN2003驱动就可以了,不用这个芯片,管脚多,操作麻烦!”
硬件已经确定了,没办法更改了。

网友:
能够转动,一般硬件不会有太大问题。把你的指令序列贴出来,分析一下。

网友:
指令序列如下,完全按照L6219的datasheet改写:
     | ph1 |     i11     | i01 |    ph2  | i12 |  i02    |
----------------------------------------------------------
  1 | X(1)|         1        |  1  |         1        |  0  |         1        |
  2 |  1  |         0        |  1  |         1        |  0  |         1        |
  3 |  1  |         0        |  1  | X(1)    |  1  |  1        |
  4 |  1  |         0        |  1  |         0        |  0  |         1        |
  5 | X(0)|         1        |  1  |         0        |  0  |         1        |
  6 |  0  |         0        |  1  |         0        |  0  |         1        |
  7 |  0  |         0        |  1  |X(0)        |  1  |  1      |
  8 |  0  |         0        |  1  |         1        |  0  |         1        |

停止|  X  |  1  |  1  |         X        |  1  |  1        |

{0x3d, 0x2d, 0x2f, 0x29, 0x19, 0x09, 0x0b, 0x0d},        //正转
{0x3d, 0x0d, 0x0b, 0x09, 0x19, 0x29, 0x2f, 0x2d},        //反转

网友:
序列似乎没问题....
然后就看每一步的时间是不是都对......

网友A:
你没有真正理解L6219的信号作用。
L6219只是步进电机驱动器,PH用来选择相电流的输出方向,I**用来输出相电流的大小,所以你的指令序列是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有真正理解L6219的信号作用。
L6219只是步进电机驱动器,PH用来选择相电流的输出方向,I**用来输出相电流的大小,所以你的指令序列是乱的。

这个序列是八拍的序列,即(a+->a-)->(a+->a-,b+->b-)->(b+->b-)->(a-->a+,b+->b-)->(a-->a+)->(a-->a+,b-->b+)->(a+->a-,b-->b+)

网友:
就是这个时序图

网友:
这回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2003肯定是不行的.......两相4线的电机需要H桥驱动.........

2003肯定没有问题!是步进电机!!!!不是单纯的直流电机!!!

lz 我认为您没有看懂时序!
停止时是 I01和I02为0  I11和I12为1 PH1为0 PH2为1 您好好看你提供的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003肯定是不行的.......两相4线的电机需要H桥驱动.........

2003肯定没有问题!是步进电机!!!!不是单纯的直流电机!!!

lz 我认为您没有看懂时序!
停止时是 I01和I02为0? I11和I12为1 PH1为0 PH2为1 您好好看你提供的时序图!

停止时,不是直接截止两相的电流吗?必须还要给一相通电?

网友D:
步进电机所谓的“停止”,其实是保持,就是还通着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步进电机所谓的“停止”,其实是保持,就是还通着电。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程序,“停止”时并没有截止电流,就是“保持”状态。也就是脉冲时序的第一个状态。

网友C:
停止时是你时序图上第一个竖线前边的东西!凡是有高低电平可变的地方就保持上一个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停止时是你时序图上第一个竖线前边的东西!凡是有高低电平可变的地方就保持上一个状态!

没太看明白,能否再解释一下。
昨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L6219断开电机时的输出方波很标准。接上电机后变形了很多。电机是感性设备,能有这么大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停止时是你时序图上第一个竖线前边的东西!凡是有高低电平可变的地方就保持上一个状态!

没太看明白,能否再解释一下。
昨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L6219断开电机时的输出方波很标准。接上电机后变形了很多。电机是感性设备,能有这么大影响吗?

变形是肯定的,查你的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停止时是你时序图上第一个竖线前边的东西!凡是有高低电平可变的地方就保持上一个状态!

没太看明白,能否再解释一下。
昨天用示波器看了一下L6219断开电机时的输出方波很标准。接上电机后变形了很多。电机是感性设备,能有这么大影响吗?

这类驱动器都要斩波的,就是如果电流到达的设定值,它就关断,由续流二极管维持电流(此时电机的绕组向电源送出电能),达到一定的时间再开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类驱动器都要斩波的,就是如果电流到达的设定值,它就关断,由续流二极管维持电流(此时电机的绕组向电源送出电能),达到一定的时间再开通.....

空载不应该到达电流的上限的,实测也是这样,也就200多毫安,而L6219的上限能到750mA。而且从示波器看电流(通过测串联的电阻电压)的波形和datasheet上的完全一样。总不会是驱动芯片的自身问题吧?

网友C:
建议用一个5V的电源手工模拟一下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用一个5V的电源手工模拟一下时序!

是个好方法,谢谢提醒

网友B:
从你所说的现象看,驱动器是没有问题的...两相电压不相等,可能是电机的两个绕组的电感不完全相等...电机也基本上没问题.

只是那个"启动后方向不确定",该是你软件的问题,和电机及驱动器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你所说的现象看,驱动器是没有问题的...两相电压不相等,可能是电机的两个绕组的电感不完全相等...电机也基本上没问题.

只是那个"启动后方向不确定",该是你软件的问题,和电机及驱动器无关

我也希望是程序的问题,总比硬件问题好改动。可是,怀疑的地方都被否定了,不知道该怀疑哪方面。或许一直有一个没有被注意的地方出了问题,但就是找不到。

网友C:
我原来做步进电机的时候,是用的就电机,其中有一个线虚了,有时就会出现方向的错误,但是您说2个电机都有问题,就只能是驱动到电机的连线和程序的问题了,步进电机要看好步进时间,太快了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原来做步进电机的时候,是用的就电机,其中有一个线虚了,有时就会出现方向的错误,但是您说2个电机都有问题,就只能是驱动到电机的连线和程序的问题了,步进电机要看好步进时间,太快了也不行!

脉冲时序和频率的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更改了不少参数进行试验,依然无效......-_-!打算用h桥搭一个试试,看看是不是还有这个问题

网友C:
您的步进电机是怎么接线的,大概描述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的步进电机是怎么接线的,大概描述一下啊!!

可气的是,四根线的所有组合我都试过,照样不行。简直要骂街。没想到第一次用L6219就这么麻烦,产生心理阴影了。

网友B:
老老实实查程序去吧..........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可以断定L6219没问题

网友F:
你的时序图里面半步接通的电流都是最小级别的。按datasheet里面最大级别的试试吧。
{0x3C, 0x24, 0x27, 0x20, 0x18, 0x00, 0x03, 0x04}正转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时序图里面半步接通的电流都是最小级别的。按datasheet里面最大级别的试试吧。
{0x3C, 0x24, 0x27, 0x20, 0x18, 0x00, 0x03, 0x04}正转

电流应该是最大值的66%,不是最小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查程序去吧..........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可以断定L6219没问题

让人郁闷的是,假如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示波器显示的电流波形却很标准。与datasheet上给出的波形几乎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的步进电机是怎么接线的,大概描述一下啊!!

可气的是,四根线的所有组合我都试过,照样不行。简直要骂街。没想到第一次用L6219就这么麻烦,产生心理阴影了。

呵呵,别气馁,我本还想问一下你搞定了没有.会动至少说明电路连通了,可能是接线或时序不对.
步进电机有启动频率,你可以
1 先慢点运行,防止是频率太大引起失步.
2 空载运行
3 搞个示波器看一下单片机输出脉冲波形,及电机四线波形,参照电机说明书的的时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老老实实查程序去吧..........根据你的描述,基本可以断定L6219没问题

让人郁闷的是,假如是程序的问题,但是示波器显示的电流波形却很标准。与datasheet上给出的波形几乎一样。

电流波形应该是L6219输出的,其与datasheet上一样只能说明L6219芯片没有问题.
你还可以试一下单片机不给脉冲的情况下,电机会不会动,用手转一下看力矩大不大.此时电机应该是保持状态,力矩为最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L6219有一半桥路烧了,只有一半工作...希望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流波形应该是L6219输出的,其与datasheet上一样只能说明L6219芯片没有问题.
你还可以试一下单片机不给脉冲的情况下,电机会不会动,用手转一下看力矩大不大.此时电机应该是保持状态,力矩为最大.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L6219有一半桥路烧了,只有一半工作...希望不是这样

谢谢指点,马上试验一下。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么?

还没有解决。不过现在非常怀疑L6219本身的问题,从示波器观测出无论发送什么指令时序,从L6219出来的电流只有0和最大两档,出不来1/3和2/3的最大电流。而且即使是最大电流也达不到标称的上限500mA,因此带负载能力极差,稍微遇到阻力就堵转。但是用H桥出来的电流就是正常的。

网友B:
看来楼主不懂什么叫"斩波".

就是它的H桥在导通时也并不总连接电源.它检测负载的电流,如果达到了设定值,它把电源关闭,让续流二极管维持电流,这样负载的电流能保持额定值,电能的消耗也少.

连接了电机,如果H桥输出正常就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不懂什么叫"斩波".

就是它的H桥在导通时也并不总连接电源.它检测负载的电流,如果达到了设定值,它把电源关闭,让续流二极管维持电流,这样负载的电流能保持额定值,电能的消耗也少.

连接了电机,如果H桥输出正常就对了.

“斩波”了,就无法出来1/3和2/3最大电流了吗?

网友:
可以的吧? 如果不行就有问题.

网友:
能贴一段控制的程序看看么?最好有一个连线的简图(芯片到电机的!)

网友:
http://tu.6.cn/pic/show/id/5997004]
这里是原理图,谢谢帮忙看一下

网友:
怎么贴图?

网友:
I02,I12,PHASE2,OUT2A,OUT2B接的什么?在图上怎么没有接东西?

网友:
好像是这样吧?

网友:
看来是贴错了,重来一张

贴错的那张是控制摄像头光圈的,是当驱动直流电机用的。

网友:
怎么在回帖中直接显示图片呢?

网友:
帮你贴了!

网友:
你步进电机的12V怎么没有接呀!

网友:
J6!步进电机需要有12V和四根驱动线!

网友G(2010-01-06):
接了,所有的电源电压都没问题。原理图画的有点随意,见谅

网友H(2011-08-28):
我认为是你的启动频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