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写入后如何恢复彻底删除文件

楼主:
刚用shift+delete删除了一个e盘文件夹
似乎还在e盘写入了其他文件
现在还能恢复彻底删除的文件吗
用哪款硬盘恢复软件好,有较彻底的恢复方法吗

网友:
1、数据十分重要的话建议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自己不要进行任何操作,否则可能会增加恢复的难度);

2、如果数据不太重要的话个人推荐使用FinalData(其它类似软件Recovery 4 All、Easy Recovery等)来恢复(常见的所有恢复软件都不能达到100%的恢复率,请做好心理准备);

3、如果你决定要亲自恢复数据,建议使用免安装的绿色版本(为了尽量避免对硬盘进行数据写入)并放到U盘或者移动硬盘上,恢复过程中选择存放恢复回来的文件的路径时,也应尽量选择U盘或者移动硬盘。

网友:
    Easy Recovery这个软件挺好的

网友:
用FinalData扫描文件会花很多时间
不能指定硬盘摸个目录来扫描
我的e盘有五百多万个文件,20G
扫描时显示要8个钟完成
是不是要等他扫描完啊才能找到删除的文件啊
我在点取消时,没见到要恢复的文件

网友:
我已经恢复出一个想要的word文档
但打开有问题
如何修复啊

网友:
其实我删除的也只是花了半天写的一份实验报告
在删除参考资料把整个文件夹删了
今晚花在恢复数据也有几个钟了
如果用来写一份新的报告早就完成了

不过遇到问题就要解决,以后一定用得着
既然用硬盘恢复软件不是万能的
我想问那些专业的数据恢复队员又是用什么技术原理呢
有懂得数据恢复的介绍一下,哪里可以学习的

网友:
如果只是删除(彻底删除)肯定可以通过恢复工具恢复回来的

但如果已经向这个文件所在的分区写入过数据,能不能恢复就很难说,只好试试看

网友:
原来删过的地方如果有写入的话,恢复的可能性会降低

网友:
我还只是个学生
被删除的文件再严重也不过是课程设计,顶多再做一份
如果是关于自己的资料一般也可以补做的
来技术论坛发帖,更期待的是得到解决的方法和技术讨论
文件恢复不重要
更重要的是技术学习,自己也有数据库企业就业的意图

网友:
相信大家许多经历数据丢失
究竟有什么完美的解决方法
不要轻易就提找专业数据恢复企业、人员
我也是来学习,将来也许就是帮人家恢复
为什么总觉得数据恢复的技术总是那么神秘呢

网友:
数据被误删除时,千万不要再动这个文件所在的盘符,要是C盘的,最好在数据恢复之前最好不要开机,要不就会造成不可恢复的结果,可以找个数据恢复软件来进行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