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66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9-12-13):
LPC2366的几个问题
1. LPC2366的三个VDD(DCDC)(3V3)引脚是否一定要接3.3V电源?周立功的资料说这三个引脚不使用可以悬空。。。但是当这三个引脚悬空时整个单片机根本就没有工作,H-JTAG无法识别芯片,ISP也无法连接,说明这三个脚应该是给内部某些关键模块供电的,有谁知道这三个脚到底什么作用吗?希望能给小弟指点一二。
2. LPC2366复位问题。因为要用到EEPROM,所以外接了一个CAT1025,通过此芯片产生一个稳定的复位信号,来复位LPC2366,但是发现一个问题,复位完成以后部分IO口无法控制,即上电是什么状态,就永远都是什么状态,软件无法控制,当把CAT1025的复位信号脚跟LPC2366的断开后,LPC2366又能正常运行,小弟百思不得其解,特来求助,之前以LPC21xx设计的板子并无此问题,也是通过CAT1025来完成上电复位,但是LPC2366就会有问题。
3. LPC2366正常上电后,默认为IO口的引脚应该是什么状态?因为发现板子上电后(无程序)就有2.2V左右点高电平,而之前LPC21XX的板子上电后一般都是为低电平的,请问LPC2366这样的状态正常吗?
恳请各位高人能够帮助在下,不胜感激。。。敬礼!!!
芯片
上电
资料

网友A:
友情帮顶下。
等明天回公司看下技术手册,再答复你吧,

网友B:
所有的VDD都要接3.3V.........
复位不正确可能是你选择的器件的电压不合适,也就是说,它的工作电压要高于3.3V......
2366的IO在上电后可能都是输入端.....我记不清楚了,自己去查吧

网友C:
感谢楼上两位回答,一直在查资料,但还是没找到问题,可能是某些细节问题没发现吧。
VDD(DCDC)和VDD有什么区别呢?资料上说的是:3.3V DC-TO-DC converter supply voltage:This is the supply voltage for the on-chip DC-TO-DC converter only。
无非就是一个DC转DC,但是转后是给谁供电呢?而周立功的资料上说的是如果这几个脚不用的话要悬空。。。

网友D:
它的CPU核是运行在更低的电压的好像,所以这个VDD(DCDC)是一定要接3.3V的,不然内核没有电源供应....
周六功的资料不会是有误吧?

网友E:
晕啊晕~~~~我怎么把周立功打成周六功了...........

网友F:
感谢Great_Bug的回答,关于VDD(DC-DC)最开始被周立功的一个中文资料给误导了,后来才发现这几个脚是必须要接3.3V的,其中的一个脚导致检测不到芯片,还有一只脚不接会导致FLASH检测出错,还有一个目前还不知道。
这个问题暂且不说,关于复位的问题,当通过CAT1025产生一个复位信号后,所有的P2口IO都无法控制,当把CAT1025的复位跟LPC2366的复位断开后,LPC2366的P2口就能正常控制,但是不适用CAT1025复位又会产生一个问题,有时候MCU复位不正常,就是说大部分时候复位都是可靠的,但是有时会导致复位出错,最近被搞的烦不胜烦那,呵呵

网友G:
帖子要沉了,顶起来,欢迎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