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R分区表问题

楼主:
03 0B 01 00 21 72 20 00 60 01 00 00 00 CD 00 00
01 73 01 00 0B EB 20 00 60 CE 00 00 20 2F 01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55 AA

我有这样的一段分区表。。。。。本来想按
http://blog.eeworld.net/shuiii/archive/2009/02/17/3901692.aspx
可以读出里面的信息。。但是信息却查不到。。。
比如:第1字节 引导标志。若值为80H表示活动分区,若值为00H表示非活动分区。

我这个第一个字节是03.。。我就不知道是啥意思了。。。

可有高人指点一二~~

网友:
http://design08xttc.blog.163.com/blog/static/581494272009111105213773/

上面说得很清楚了。

网友:
我的SD卡是
0 2
A 0 6 3B FB BB 87 0 0 0 79 CF 3A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55 AA
开始判0x00是非活动分区。后来看网上有讲这个标志并不是必需的,只有在磁盘上有引导分区时,才会将该分区对应的分区表项的该字节置为0x80,有些PC上的多系统引导软件就是这么操做。
我不用SD做引导,只是升级nk,就把eboot里改了,判断后面的分区类型是0x06或0x0b

网友:
我的是NAND FLASH。。。。謝謝2位。。我再找找資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