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善 Mini2440 烧录nk.bin,下电后启动不了,请DX看看

楼主:
友善的superVivi提示信息
nboot和bootlogo.bmp都烧录ok,重新开机都能看到的
烧录的文件都是友善自带的
Enter your selection: w
Clear the free memory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Download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d978a0
.........................Done.
Low Level Format: Start = 0x0500, Num = 0x3fb00
......................................................................FMD(FMD_LB_ReadSector): ECC ERROR - Page #: 0x2bea8
......................FMD(FMD_LB_ReadSector): ECC ERROR - Page #: 0x394cd
...........Done.
Create Partition: Start = 0x600, Num = 0xed00.
.....................................................Done.
Create Partition: Start = 0xf300, Num = 0x30200.
...Done.
Start Windows CE...;6

下电后,重新开机,出现如下提示:启动条也会动的
load Windows CE Image..
然后就一直死在那里了……

请问是不是nand flash的坏块导致的
是不是必须要换nand啊?
还有就是用DNW烧录wince的文件,DNW里面的 USB port download address 该如何填写?
多谢

网友:
应该下载.nb0文件吧,我无意下载了一次.bin文件到SDRAM中,无法运行,显示有未定义指令,后来下载.nb0就好了,我也是新手,呵呵,随便说说。。。

网友:
这个问题,首先你的supervivi是没有问题的,在烧写nboot以后,你尝试一下烧写友善官方提供的6.0的操作系统映像文件。如果没有问题就说明你烧写的映像文件有问题。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如果自己编译的bin或者nb0都无法下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友善的客服贴了帖子,都没有回我..........

LZ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如果自己编译的bin或者nb0都无法下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友善的客服贴了帖子,都没有回我..........

LZ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首先看一下你定制的系统是否过大,友善的貌似30M左右,其次,你更新一下Supervivi,有最新版的你跟新一下试试!

网友B:
同意,似乎大小有个限制,如果大了就会出问题,另外在PB编译时似乎也有这个限制,在哪儿设的我忘了,好像见过。。。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如果自己编译的bin或者nb0都无法下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友善的客服贴了帖子,都没有回我..........

LZ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首先看一下你定制的系统是否过大,友善的貌似30M左右,其次,你更新一下Supervivi,有最新版的你跟新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似乎大小有个限制,如果大了就会出问题,另外在PB编译时似乎也有这个限制,在哪儿设的我忘了,好像见过。。。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样,如果自己编译的bin或者nb0都无法下载。。。 不知道怎么回事
给友善的客服贴了帖子,都没有回我..........

LZ解决了,麻烦告知一下哈

首先看一……

在config.bib中有限制,2440就是30M。

网友D:
你用的是老版本的supervivi和新版本的BSP吧?我以前也有类似的问题,后来把Norflash上的supervivi更新一下,并且重新格式化Nandflash,结果就好了。

网友:
如何更新nor上的supervivi
用H-JTAG软件配合并口?
supervivi可以自更新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老版本的supervivi和新版本的BSP吧?我以前也有类似的问题,后来把Norflash上的supervivi更新一下,并且重新格式化Nandflash,结果就好了。

我前几天也在郁闷这个问题,跟新个supervivi就可以了

网友:
请问用DNW如何更新supervivi
##### FriendlyARM BIOS 2.0 for 2440 #####

[x] format NAND FLASH for Linux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for WinCE

[l] Download WinCE boot-logo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这个是我已有的supervivi
当我选择[v] Download vivi ,好像不行
请问该如何更新vivi,多谢

我download wince的顺序是:
[n] Download Nboot for WinCE
[l] Download WinCE boot-logo
[w] Download WinCE NK.bin
烧录wince nk.bin后的提示信息在本贴最上面
第一次开机ok,掉电后不能进入wince,boot-logo和进度条是有的
我的目录里也没有download eboot的选项呀……
多谢

网友:
已解决
使用H-JTAG重新烧录supervivi 128M,用H-JTAG烧录nor flash,请参考mini2440-um-20090817.pdf
烧录后的supervivi 菜单如下面
烧录wince 的顺序如上一楼。
我烧录的文件都是友善自带的,下面准备开始烧录自己的image
E:\project\friendARM\wince6\wince6.0\nboot_T35.bin,0x30000000
E:\project\friendARM\wince6\wince6.0\bootlogo.bmp,0x30000000
E:\project\friendARM\wince6\wince6.0\NK_T35.bin,0x30000000
##### FriendlyARM BIOS 2.0 for 2440 #####

[x] format NAND FLASH for Linux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for WinCE

[l] Download WinCE boot-logo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Version: 0945-2K

Enter your selection: w
Clear the free memory
Please send the Image through USB.
Download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d978a0
.........................Done.
Low Level Format: Start = 0x1300, Num = 0x3ed00
.......................................................................................................Done.
Create Partition: Start = 0x1400, Num = 0xed00.
......................................................Done.
Create Partition: Start = 0x10100, Num = 0x2e700.
...Done.
Start Windows CE...;6

多谢各位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