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3.5寸LCD触摸屏选型+驱动问题

楼主:
现在做一项目,CPU 2440,需要选一款3.5in QVGA (240*320像素)64K/256K色,透反射式TFT-LCD,LED 背光+电阻式触摸屏,有下面基本问题不清楚,

1、不同厂家的LCD,如天马、夏普、三星、NEC或者其它,LCD的硬件参数都和我要求一致,驱动程序是不是通用? 如果不通用,需要修改哪些东西呢?
2、透反射式TFT-LCD是否就是半透射式? http://www.avrw.com/article/art_101_4025.htm 这里有半透射式的介绍
3、256k色指的是18-bpp吗?

小弟谢谢了!

网友:
觉得选这些东西没有这样复杂啊!

网友:
可能我想多了啊,请问你应该怎么选择的呀?LCD起码在强烈的太阳光下要看的清楚,没做过LCD驱动这部分,不知道改动的东西大不大?

网友:
如果硬件参数完全一致,用原来的驱动就可以了,如果不是的话,需要调整一些参数,比如VBPD之类的.
如果要关闭背光还看到屏有显示,那么需要半透.
256K色是18BPP

网友:
谢谢SNIPER

另外 : 与LCD驱动有关的硬件参数具体是什么啊? 就是LCD接口信号吗?

网友:
1.差不太多,实际需要测试,修改LCD的几个宏定义时序
2.透反射式比半透射式好点,能在室外太阳下容易看到屏幕内容
3.2^18=256K

网友:
跟LCD相关的几个参数可能要跟据不同型号设置不同参数,可以看看此型号的datasheet.可以先调试后参数后再移植到驱动下.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大概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