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释一下DMAOpenBuffer

楼主:
除了msdn里寥寥几句,就再找不到别的了。这个函数是ceddk实现的,
DMA_BUFFER_HANDLE DMAOpenBuffer (
  PCE_DMA_ADAPTER pDmaAdapter,
  DWORD dwNumBuffer,
  PVOID pBufferArray[],
  DWORD aLength[],
);

我找了一段例程:

    PBYTE pBufferArray[2] = { buffer1, buffer2 };
    DWORD aLength[2] = { pDMABufferSize, pDMABufferSize};
    memset(buffer1, 0xcc, pDMABufferSize);
    memset(buffer2, 0x55, pDMABufferSize);

    // Open DMA Buffer based on Client's buffer
    hBuffer = DMAOpenBuffer(m_dmaAdapter, 2, (PVOID *)pBufferArray, aLength);

    // Retrieve # of Physical Address Block
    DWORD dwNumOfBlock = DMAGetBufferPhysAddr (hBuffer, 0, NULL);

    // Allocate DMA Buffer array
    pDmaBufferBlock = new CE_DMA_BUFFER_BLOCK[dwNumOfBlock];

    DWORD dwNumOfBlock2 = DMAGetBufferPhysAddr (hBuffer, dwNumOfBlock, pDmaBufferBlock);

    DWORD dwCurIndex = 0;

    for (DWORD dwIndex=0; dwIndex     {
        // Get the virtual address based on the input Physical Address
        PBYTE pVirt = (PBYTE)MmMapIoSpace((pDmaBufferBlock+dwIndex)->physicalAddress,(pDmaBufferBlock+dwIndex)->dwLength,FALSE);

        if (pVirt)
        {
            if (readFromDeviceOp)
            {
                // If it is read from device, assume all value from device is zero.
                memset(pVirt, 0, (pDmaBufferBlock+dwIndex)->dwLength);
            }
            else
            {
                // compare this virtual address to the client address
                PBYTE pCmp = (dwCurIndex
                // if it is write to device - do memory compare
                if (memcmp(pVirt, pCmp, (pDmaBufferBlock+dwIndex)->dwLength)!=0 )
                {
                    NKDbgPrintfW(_T("DMAOpenBufferAndIssueBlockTransfer - Memory compare failed with virtual addr %x, client addr %x, length %d"),
                        pVirt, pCmp, (pDmaBufferBlock+dwIndex)->dwLength);
                    resultData.dwTestResult = FALSE;
                }
            }

            dwCurIndex += (pDmaBufferBlock+dwIndex)->dwLength;
        }
    }

    // If read from device, ensure the whole buffer fills with zeros.
    if (readFromDeviceOp && !DMAFlushBlockBuffer(hBuffer) && memcmp(buffer1,buffer2,pDMABufferSize) != 0)
        resultData.dwTestResult = FALSE;

现在不明白的是,用DMAOpenBuffer分配出来的buffer(即pVirt)和原来的buffer1,buffer2什么关系,是两个不同的物理地址通过dma连在一起,还是同一个物理地址映射到不用的虚拟地址。如果是前者的话,这段程序里没看到issue transfer,为什么数据自动变得一致了?多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