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的响应问题

楼主:
对于非标准的键盘,wince怎么响应?

网友:
消息响应

网友:
  函数原型:VOID keybd_event(BYTE bVk,BYTE bScan,DWORD dwFlags,DWORD dwExtralnfo);

  参数:

  bVk:定义一个虚据拟键码。键码值必须在1~254之间。

  bScan:定义该键的硬件扫描码。

  dwFlags:定义函数操作的名个方面的一个标志位集。应用程序可使用如下一些预定义常数的组合设置标志位。

  KEYEVENTF_EXETENDEDKEY:若指定该值,则扫描码前一个值为OXEO(224)的前缀字节。KEYEVENTF_KEYUP:若指定该值,该键将被释放;若未指定该值,该键交被接下。
dwExtralnfo:定义与击键相关的附加的32位值。

本文来自eeworld博客,转载请标明出处:http://blog.eeworld.net/duck04551/archive/2009/06/29/4308136.aspx

网友:
不太确定你指的是ap的响应还是driver里的动作
我猜你应该是后者,非标准间盘的流程和标准键盘是一致的,都是hw irq-->ist-->scan code-->virtual code-->remapping-->发给gwes消息->gwes回调unicode-->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