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m9000驱动移植 arm2440

楼主:
dm9000接线是按照double word模式 32位
移植的文档基本参照http://blog.chinaunix.net/u2/75830/showart_1189828.html
生成内核后 烧入板卡 ,出现找不到网卡
启动出错的信息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SIOCGIFFLAGS: No such device
[root@FriendlyARM /]# ifconfig -a
dummy0    Link encap:Ethernet  HWaddr 06:48:A9:17:92:AF
          BROADCAST NOARP  MTU:1500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lo        Link encap:Local Loopback
          inet addr:127.0.0.1  Mask:255.0.0.0
          UP LOOPBACK RUNNING  MTU:16436  Metric:1
          R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frame:0
          TX packets:0 errors:0 dropped:0 overruns:0 carrier:0
          collisions:0 txqueuelen:0
          RX bytes:0 (0.0 B)  TX bytes:0 (0.0 B)

[root@FriendlyARM /]# ifconfig eth0 192.168.0.221 netmask 255.255.255.0
SIOCSIFADDR: No such device
SIOCSIFNETMASK: No such device

请问回事?

网友:
#define    DM9000_BASE 0x10000300

/* Add Dm9000 platform_device  simon */
static struct resource LMD4600_dm9000_resource[] = {
        [0]= {
                .start = DM9000_BASE,  //this is based on 4600 board  U26
                .end   = DM9000_BASE+0x7,
                .flags  = IORESOURCE_MEM,
        },
        [1]={
                .start = DM9000_BASE+0x8,
                .end   = DM9000_BASE+0x8+0x7,
                .flags = IORESOURCE_MEM,
        },
        [2]={
                .start = IRQ_EINT6,//U26 use 2440 irq eint6
                .end   = IRQ_EINT6,
                .flags = IORESOURCE_IRQ,
        }
};

static struct dm9000_plat_data LMD4600_dm9000_platdata ={
        .flags = DM9000_PLATF_32BITONLY,//work in 32bit mode
};

struct platform_device LMD4600_dm9000_device = {
        .name = "dm9000",
        .id = 0,
        .num_resources = 3,
        .resource = LMD4600_dm9000_resource,
        .dev = {
                .platform_data = &LMD4600_dm9000_platdata,
        }
};

EXPORT_SYMBOL(LMD4600_dm9000_device);
/*end add  simon */
在devs.c种申请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