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线程中使用SetTimer

楼主:
在下在写一个windows ce流驱动程序,想用SetTimer函数生成一个定时器,启动后让它自动的发送数据或启动一个线程。
我不知道如何下手,具体怎么做?这样的想法能实现吗?

网友:
可以

SetTimer()的用法一般,google一下吧

网友:
这个主要要看你的定时器的周期,如果太短了,就很难实现。
比如说wince的中断调度,是有10ms的延时的,而wince内核的系统时钟,一般都是1ms。
如果你的定时周期是ms级的,可以通过系统时钟,在这里处理,来启动线程或是做很少的数据处理。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做太多的数据处理,不然系统会很慢。

网友:
这个不需要 SetTimer

用 WaitForSingleObject 即可,它的第二个参数就是一个定时器,循环调用这个函数,如下:

while(1)
{
  WaitForSingleObject( hEvent, 300 );
  ...
}

网友:
2楼的大哥能否说的详细具体些,我就需要一个比较精确的MS级的定时中断来实现设备数据的扫描。可我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
還有這樣一個現象,我創建並啟動了一個線,在線程中我使用如下:
DWORD sendthtead(pvoid arg)
{
    while(1)
    {
       SendDataToDevice();//掃描LED,使之全亮
        ....
       sleep(2);
    }

   return 1;
}

我在應用程序窗口中移動鼠標時,發現掃描的LED不停地在閃爍.鼠標不動時LED全亮正常.這個現象有辦法解決嗎?要通過定時中斷才能實現嗎?

网友:
创建个线程,然后按照3楼的用WaitforobjectS or WaitForMultipleObjects,构成死循环即可

网友: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呀,创建了一个如下的线程,

DWORD SendDatathread(pvoid arg)
{
    while(1)
    {
      SendDataToDevice();//掃描LED,使之全亮
        ....
      WaitForSingleObject(hEvent,1);

    }

  return 1;
}
可还是一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