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卡支持字符读写(智能卡,IC卡,接触式)

楼主:
IC卡只支持16进制的数值。那种卡可以存储字符。例如卡本身可以存字符,谢谢

网友:
其实每一种卡都是以字符方式存储的,只是这样感觉不安全,所以每种卡都进行了必要的加密,这样就使数据变得相对安全。

网友:
IC卡根据卡中所镶嵌的集成电路芯片的不同可以分成两大类,分别是存储器卡和CPU卡(智能卡)。
若按卡上数据的读写方法来分类,有接触型IC卡和非接触型IC卡两种。

IC卡分类:
1.接触式IC卡
  1.1 存储器卡
    1.1.1 非加密存储器卡(如24C01等)
    1.1.2 逻辑加密存储卡(如4442等)
  1.2 CPU卡
    1.2.1 普通CPU卡(如44C20等)
    1.2.2 带协处理器CPU卡(如SLE66系列)
2.非接触式IC卡
  2.1 只读卡(ID卡)如GK4001等
  2.2 逻辑加密卡,如M1、ML
  2.3 CPU卡
    2.3.1 type A标准,如mifare cpu卡
    2.3.2 type B标准,如motorola CPU卡
3.双界面卡
  3.1 TYPE A标准(Mirfare 双界面卡)
  3.2 TYPE B标准(Motorola 双界面卡)

建议楼主多上网查查,卡片的知识很多的

网友:
字符串不是字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