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指令的几个问题,帮忙解决下

楼主:
strneb r2,[r3,r4] 是指r3地址+r4地址送到r2
                   还是r3地址所指值+r4地址所指值送到r2
ldr r0,[r1],#4  是指把  r0的值内容送到地址r1,r1的地址+4
               还是   r0的值内容送到地址r1,r1的值+4

movnes r2,r3,asr #2 中的ne是不是根据他的上条指令不为0才做
                     r3>>2------>r2

网友:
*(r3+r4) = r0
r0 = *(r1 += 4)
ne即执行上一条指令后Z不为0

网友:
说错了,Z=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1、strneb r2,[r3,r4]? ;是把r2的值存到r3+r4地址的地方
2、ldr r0,[r1],#4? ;是把r1地址处的值载入r0,r1=r1+4
3、movnes r2,r3,asr #2 ;是根据cpsr的z位来判断的,如果z=0就执行movs r2,r3,asr #2
不知道有没有说错的。。

strneb r2,[r3,r4]  ;这个后面的neb 好像还有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点资料看看就知道了
1、strneb r2,[r3,r4]? ;是把r2的值存到r3+r4地址的地方
2、ldr r0,[r1],#4? ;是把r1地址处的值载入r0,r1=r1+4
3、movnes r2,r3,asr #2 ;是根据cpsr的z位来判断的,如果z=0就执行movs r2,r3,asr #2
不知道有没有说错的。。

strneb r2,[r3,r4]? ;这个后面的neb 好像还有作用啊

是的,ne是表示条件执行的,与3类似,b说明只一个by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