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就自动死机了啊

楼主:
如题,我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上,然后运行,点几下就死机了,这是什么问题啊?还有就是用于和电脑连接activeSync,本来连接上是绿的,但是我没断开他就自动断开,变灰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大侠们帮帮忙!非常感谢

网友A:
两种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系统崩溃了. 问题描述太概括,死机的原因很多,主频不稳,DDR参数不对,driver的问题等等,要追踪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程序,LZ说的是应用不?

网友:
1、WinCE 中自带了很多程序,你可以试试其它程序,也许是你自己的程序有问题;

2、有时候,USB 接触不好也会引起。

网友C:
用于和电脑连接activeSyncde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多插拔几次就行了。第一个问题太泛,可以将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种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就是系统崩溃了. 问题描述太概括,死机的原因很多,主频不稳,DDR参数不对,driver的问题等等,要追踪下问题出在哪里.

请问下要怎么追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LZ说的是应用不?

对的,是应用程序啊,应用程序编译连接都通过了啊,但是就是出现正在运行着就死机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于和电脑连接activeSyncde的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
多插拔几次就行了。第一个问题太泛,可以将代码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

            cnt_pump_1++;
            UpdateData(TRUE);
            BYTE *buf1,*buf2;
            buf1=new BYTE(100);
            buf2=new BYTE(100);
            char *buff1="TST#01";
            char *buff2="TST#00";
            buf1=(BYTE*)buff1;
            buf2=(BYTE*)buff2;
            CString str1,str2;
            str1="OFF";
            str2="ON";
            CButton *pBtnPump1=(CButton*)GetDlgItem(IDC_BTN_PUMP1);
            ASSERT(pBtnPump1!=NULL);
            if((cnt_pump_1%2)==1)
           {
             pBtnPump1->SetWindowText (str2);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1,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delete buf1;
           }
           if((cnt_pump_1%2)==0)
           {
            pBtnPump1->SetWindowText (str1);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2,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delete buf2;
           }

            上面是我的代码,我是实现点击一个按钮使得按钮上的文本在ON和OFF之间切换,并且通过串口发送特定的字符出去,前提串口已打开,程序编译没错误,但是运行一段时间出现死机,而且上面的代码运行时出现当我点击一下后再点击一下时整个程序就退出了。。。很奇怪

网友D:
new  delete  建议最好别在这做,这样多次new  delete  ,容易产生内存碎片,或者有时用的内存已经被delete了,你还不知道,就会出现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new  delete  建议最好别在这做,这样多次new  delete  ,容易产生内存碎片,或者有时用的内存已经被delete了,你还不知道,就会出现异常。

我把那new和delete去掉也还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1,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2,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这两个先去掉,看看还死不死,有可能死的原因是m_ceSeries.WritePort

网友E:
用Debug模式跟踪一下,多试几次看看哪里会导致崩溃。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
new buf1; new buf2;
而在下面的if里面只有单独的delete buf1;或者单独的delete buf2;不完全删除造成内存泄露。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1,7)) 中没有检查m_ceSeries的有效性,直接写可能导致崩溃。
m_ceSeries有效了,WritePort函数调用有误,可能导致崩溃。

网友:
引用 网友D: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1,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2,7))
{
AfxMessageBox(L"写入失败");

}

这两个先去掉,看看还死不死,有可能死的原因是m_ceSeries.WritePort

去掉后,就不死了,但是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
buf1=new BYTE(100);

char *buff1="TST#01";

你C功底需要加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Debug模式跟踪一下,多试几次看看哪里会导致崩溃。可能存在问题的地方:
new buf1; new buf2;
而在下面的if里面只有单独的delete buf1;或者单独的delete buf2;不完全删除造成内存泄露。

if (!m_ceSeries.WritePort(buf1,7)) 中没有检查m_ceSeries的有效性,直接写可能导致崩溃。
m_ceSeries有效了,WritePort函数调用有误,可能导致崩溃。

那个new和delete已经删掉了,试了一下,导致死机本分就是串口输出那部分。。。但是对于串口输出,我是要输出特定的字符串,要是不能直接写,要怎么输出啊?

网友:
buf1=(BYTE*)buff1;

用memcpy

网友:
大多数是内存泄露

网友D:
WritePort函数是你自己写的吗?

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估计是访问了不能访问的地址空间导致系统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ritePort函数是你自己写的吗?

代码贴出来看看

BOOL CCESeries::WritePort(const BYTE *buf,DWORD bufLen)
{
        //将要发送的数据传递到写线程消息队列
        if (PostThreadMessage(m_dwWriteThreadID,CM_THREADCOMMWRITE,
                WPARAM(bufLen), LPARAM(buf)))
        {
                return TRUE;
        }

        return FALSE;
}
书上给的例子,不是我写的。。。。

网友F(2009-07-10):
呵呵,m_dwWriteThreadID代表的那个写线程的代码是你自己写的吗?问题可能在那里。
另外PostThreadMessage 函数功能:该函数将一个消息放入(寄送)到指定线程的消息队列里,
不等待线程处理消息就返回。
,如果线程还没处理的时候,buf就已经被delete了,PostThreadMessage传递的就是一个未定义的内存,肯定会出现异常的。建议程序启动new一次,程序关闭delete一次就好,大不了new的大一点。

网友G:
关切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