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载后开发板重启

楼主:
请问大家,我通过Ethernet下载Debug Image到开发板上,当Attach Device之后的进度条完成后,开发板就自动重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开发板板载2个网卡,我用的8139C来下载的镜像。
Build Options选项是: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Enable kernel debugger;
Enable KITL;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 than 32MB;(
选择这个是因为我build的镜像50多MB)
Connctivity Options选择是:
Download&&Transport: Ethernet;
Debugger:KdStub.

Output窗口的信息显示
PB Debugger Kernel debugger connected.4294767354 PID:400002 TID:410002 OSAXST0: Platform Name = CEPC
4294767358 PID:400002 TID:41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kd.dll' (0x9BFD86A0) at address 0xC0010000-0xC003E000 in Process 'NK.EXE' (0x83BE9C80)
4294767376 PID:400002 TID:410002 KD: Starting kernel debugger software probe (KdStub) - KD API version 22
4294767386 PID:400002 TID:410002 Calling KDEnableInt (FALSE, NULL) without previously calling KDEnableInt (FALSE, p)
4294767396 PID:400002 TID:410002 OSAXST1: >>> Loading Module 'NK.EXE' (0x83BE9C80) at address 0x80220000-0x8023A000 in Process 'NK.EXE' (0x83BE9C80)
PB Debugger The Kernel Debugger connec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Target CPU is X86).
PB Debugger Target name: CE Device
PB Debugger Probe name: KdStub
PB Debugger Binary Image should be loaded at 0x80220000 / Data relocated at 0x83b91000
但是串口输入到这句时就系统自动重启了:
KITL: Leaving polling mode... 0x83BCD0E0
KITL Checking client registrations
+RegisterClientPart2: Id 0x00000000
KITL Timer thread started, (hTh: 0x00520002, pTh: 0x9BFD8C40)
Closing Handle of Timer Thread
-RegisterClientPart2 returns 1
+RegisterClientPart2: Id 0x00000001
-RegisterClientPart2 returns 1
KITL Creating IST
KITL Interrupt thread started (hTh: 0x005A0002, pTh: 0x9BFB6414), using SYSINTR 16
Enabling adapter ints...
+RTL8139EnableInts()..
-RTL8139EnableInts()..
Reserve KITL IRQ: No IRQ reserved, KITL NIC IRQ may be shared with other devices.
KITL(1): Tossing frame 106 (Can't signal Rx event)
KITL(1): Tossing frame 212 (Can't signal Rx event)
KITL(1): Tossing frame 58 (Can't signal Rx event)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1]
VBridge:: RESET_BUFFER received.
VBridge:: built on [Feb 23 2009] time [13:04:57]
VBridgeInit()...TX = [16384] bytes -- Rx = [16384] bytes
Tx buffer [0xA3BDD5A0] to [0xA3BE15A0].
Rx buffer [0xA3BE15C0] to [0xA3BE55C0].

网友:
大家有遇到这种问题吗,nk.bin已经下载完成了,在load dll时却重启了。是哪里出的问题啊

网友:
遇到过。不过我的现象和你不同,我的是移植别人的BSP的过程中 和POWERBUTTON使用的中断号刚好碰上了,造成重启的。

网友:
Reserve KITL IRQ: No IRQ reserved, KITL NIC IRQ may be shared with other devices.
是这个串口的提示吗,IRQ有冲突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先查一下硬件,比如电源;如不是,再查是不是把频率设得太高了

网友:
设置了这些都不行啊,郁闷了,想调试内核也不行了

网友:
Build Options选项是:
Enable eboot space in memory;
Enable kernel debugger;
Enable KITL;
Run-time image can be large than 32MB;  是有问题的...如果你用以太网8900系列的芯片,在BUILD OPTIONS中是不能勾出Enable KITL选项,因为会与8900产生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