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1602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个1602的程序,完全可以驱动1602显示,但有一个这样的问题,我搞不明白。
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初始化液晶
    WriteChar(5,1,'Q');//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Delay(500);//延时500ms
    WriteChar(5,2,'Q');//如果没有执行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
                       //如果执行了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不会有任何反应
                       //我试过,如果改为200ms的延时,是可以正常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的
    while(1);
}

先谢谢大家了,这东西困扰我一天了,就是没想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你说的A和B都是属于正常显示吗?你的程序里明明是Q……
另外,如果1602的显示不正常,大半是初始化的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延时设置问题
你这里只贴出了main函数,关键的initialize和writechar都没有贴出来,实在是无法分析什么

网友:
//==============================================//
// Filename:   C8051f320_SMC1602A_Display.c     //
//                                              //
// Prozessor:  C8051f320                        //
// Compiler:   Keil C51 7.06                    //
//                                              //
// Author:     Paul.Jia                         //
// QQ:         79974439                         //
// Copyright:  MKL PSC TSD                      //
//==============================================//

//================================================
//1. SYSCLK is unlimited here
//2. Display by SMC1602A
//
//Use 3 ports for control
//Use 8 ports for data communications
//And initialize them right in the Main
//
//Need ms delay function from the Main
//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ms);
//
//Need initialize before use the diaplay function
//    void LCMInit(void);
//
//Export these 2 function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
// Include Files
//----------------------------

#include
#include

//----------------------------
// Global Constants
//----------------------------

// Define control ports and data ports
// P0.5 - digital        push-pull        (1602)RS
// P0.6 - digital        push-pull        (1602)RW
// P0.7 - digital        push-pull        (1602)E
// P1.x - digital        push-pull        (1602)DATA
// Have to initalize these ports in the Main
//
sbit RS1602 = P0 ^ 5;                             // Register select signal port
sbit RW1602 = P0 ^ 6;                             // Data read/write port
sbit E1602  = P0 ^ 7;                             // Enable signal port
#define DATA1602 P1                               // Data port

// Define macro definition basic the selected ports
//
#define W_D_IN   P1MDOUT &= 0x00                  // Change Data port to open-drain
#define W_D_OUT  P1MDOUT |= 0xFF                  // Change Data port to push-pull

// Define device busy flag
//
#define Busy     0x80

//----------------------------
// Function Prototypes
//----------------------------

// Write data to SMC1602A
//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Write command to SMC1602A
//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 unsigned char BusyC);

// Read data from SMC1602A
//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Read command from SMC602A
//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Initalize SMC1602A
//
void LCMInit(void);

// Display a char at the specified position
//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Display a string at the specified position
//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Call a extern ms delay function
//
extern void delay_ms(unsigned short ms);

//----------------------------
// Subroutines
//----------------------------

//-----------------Write Data---------------------
void WriteDataLCM(unsigned char WDLCM)
//------------------------------------------------
{
    ReadStatusLCM();                              // Detect Busy
        W_D_OUT;                                      // Change Data port to push-pull
        DATA1602 = WDLCM;                             // Write data
        RS1602 = 1;                                   // LCM_RS = 1;
        RW1602 = 0;                                   // LCM_RW = 0;
        E1602 = 0;                                    // LCM_E = 0; If SYSCLK is high, add a small delay into here
        delay_ms(4);
        E1602 = 1;                                    // LCM_E = 1;
}

//----------------Write Command-------------------
void WriteCommandLCM(unsigned char WCLCM, unsigned char BusyC)
//------------------------------------------------
{
    if(BusyC)                                     // Decide if detect Busy from parameter
        {
            ReadStatusLCM();                          // Detect Busy
        }
        W_D_OUT;                                      // Change Data port to push-pull
        DATA1602 = WCLCM;                             // Write command
        RS1602 = 0;                                   // LCM_RS = 0;
        RW1602 = 0;                                   // LCM_RW = 0;
        E1602 = 0;                                    // LCM_E = 0; If SYSCLK is high, add a small delay into here
        delay_ms(4);
        E1602 = 1;                                    // LCM_E = 1;
}

/*
//------------------Read Data---------------------
unsigned char ReadDataLCM(void)
//------------------------------------------------
{
    RS1602 = 1;                                   // LCM_RS = 1;
        RW1602 = 1;                                   // LCM_RW = 1;
        E1602 = 0;                                    // LCM_E = 0; If SYSCLK is high, add a small delay into here
        delay_ms(4);
        E1602 = 1;                                    // LCM_E = 1;
        W_D_IN;                                       // Change Data port to open-drain
        return DATA1602;                              // Return data
}
*/

//-----------------Read Command-------------------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LCM(void)
//------------------------------------------------
{
    W_D_IN;                                       // Change Data port to open-drain
        RS1602 = 0;                                   // LCM_RS = 0;
        RW1602 = 1;                                   // LCM_RW = 1;
        E1602 = 0;                                    // LCM_E = 0; If SYSCLK is high, add a small delay into here
        delay_ms(4);
        E1602 = 1;                                    // LCM_E = 1;
        while(DATA1602 & Busy);                       // Detect Busy
        return DATA1602;                              // Return data
}

//------------------Initalize---------------------
void LCMInit(void)
//------------------------------------------------
{
    DATA1602 = 0;
          WriteCommandLCM(0x38, 0);                     // Set display mode 3 times, no detect Busy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x38, 0);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x38, 0);
        delay_ms(5);
        // Keep above code

        WriteCommandLCM(0x38, 1);                     // Set display mode(8 bits, 2 rows, 5x7), begin detect Busy everytime
        WriteCommandLCM(0x08, 1);                     // Close display
        WriteCommandLCM(0x01, 1);                     // Clear screen
        WriteCommandLCM(0x06, 1);                     // Show the position of cursor move
        WriteCommandLCM(0x0C, 1);                     // Show boot-strap cursor setting
        WriteCommandLCM(0x80, 1);                     // The first position is row 1 line 1
}

//----------------Display one char----------------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
    Y &= 0x1;
        X &= 0xF;                                     // Revise X<=15 Y<=1
        if(Y)                                         // Add 0x40 to address for display row 2
        {
            X |= 0x40;
        }
        X |= 0x80;                                    // Count the address
        WriteCommandLCM(X, 0);                        // Send the address to SMC1602A
        WriteDataLCM(DData);                          // Write the char to SMC1602A
}

//----------------Display list char---------------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Data)
//------------------------------------------------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 Revise X<=15 Y<=1
        while(DData[ListLength] >= 0x20)              // If the string end, quit
        {
            if(X <= 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 Display one char
                        ListLength++;
                        X++;
                }
        }
}

这是我之前整理的一个SMC1602A的函数模块,LZ你可以注意一下里面的延时部分,这些延时大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延时过短就有可能造成通讯不正常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 = P2^7;

void Delay(uint);
uchar Read1602(bit a);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Wt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初始化液晶
     WriteChar(5,1,'Q');//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Delay(500);//延时500ms
     WriteChar(5,2,'Q');//如果没有执行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
     //如果执行了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不会有任何反应
     //我试过,如果改为200ms的延时,是可以正常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的
     while(1);
}
void Initialize(void)
{

        Delay(50);
        Write1602(0x38,0);
        Write1602(0x08,0);//关显示
        Delay(2);
        Write1602(0x01,0);//1> 数据指针清零  2> 所有显示清零
        Delay(2);
        Write1602(0x0f,0);
        Delay(2);
        Write1602(0x06,0);//
}

/************************************************************************/
/* 函数名称 :WriteChar
/* 功能     :读液晶
/* 参数     :1> uchar x: 待显示的字符的横坐标
/*          :2> uchar y: 待显示的字符的枞坐标
/*          :3> uchar ch: 待显示的字符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z;
        z=128+x+64*(y-1);
        Write1602(z,0);
        Write1602(ch,1);
}

void Wt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uchar z;
        z=128+x+64*(y-1);
        Write1602(z,0);
        while(*p!='\0')
        {
                Write1602(*p,1);
                p++;
        }
}

/************************************************************************/
/* 函数名称 :Read1602
/* 功能     :读液晶
/* 参数     :1> bit a: a = 0 时读液晶状态 a = 1 时读液晶数据
/* 返回值   :uchar temp1
/* 调用函数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uchar Read1602(bit a)
{
        uchar temp1;
        if(a==0)//读状态
        {
                E = 0;
                RS = 0;
                RW = 1;
                E = 1;
                temp1=P0;
                E=0;
        }
        if(a==1)//读数据
        {

                E = 0;
                RS = 1;
                RW = 1;
                E = 1;
                temp1=P0;
                E=0;
        }
        return Convert(temp1);
}
/************************************************************************/
/* 函数名称 :Write1602
/* 功能     :写液晶
/* 参数     :1> uchar a: 持写入液晶的数据
/*            2> bit b: b = 0 时给液晶写指令 b = 1 时给液晶写数据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
        if(b==0)//写指令
        {
                E = 0;
                RS = 0;
                RW = 0;
                P0 = Convert(a);
                E = 1;
_nop_();
                E = 0;
        }
        if(b==1)//写数据
        {
                E = 0;
                RS = 1;
                RW = 0;
                P0 = Convert(a);
                E = 1;
_nop_();
                E = 0;
        }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对应的是液晶的D7--D0,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u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         for(x=0;x<=148;x++);
}

网友:
这个就是我的完整程序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RS = P2^5;
sbit RW = P2^6;
sbit E = P2^7;

void Delay(uint);
uchar Read1602(bit a);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void Initialize(void);
void Wt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初始化液晶
  WriteChar(5,1,'A');//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Delay(500);//延时500ms
  WriteChar(5,2,''B');//如果没有执行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
  //如果执行了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不会有任何反应
  //我试过,如果改为200ms的延时,是可以正常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的
  while(1);
}
void Initialize(void)
{

Delay(50);
Write1602(0x38,0);
Write1602(0x08,0);//关显示
Delay(2);
Write1602(0x01,0);//1> 数据指针清零 2> 所有显示清零
Delay(2);
Write1602(0x0f,0);
Delay(2);
Write1602(0x06,0);//
}

/************************************************************************/
/* 函数名称 :WriteChar
/* 功能 :读液晶
/* 参数 :1> uchar x: 待显示的字符的横坐标
/* :2> uchar y: 待显示的字符的枞坐标
/* :3> uchar ch: 待显示的字符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void WriteChar(uchar x,uchar y,uchar ch)
{
uchar z;
z=128+x+64*(y-1);
Write1602(z,0);
Write1602(ch,1);
}

void Wtite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p)
{
uchar z;
z=128+x+64*(y-1);
Write1602(z,0);
while(*p!='\0')
{
Write1602(*p,1);
p++;
}
}

/************************************************************************/
/* 函数名称 :Read1602
/* 功能 :读液晶
/* 参数 :1> bit a: a = 0 时读液晶状态 a = 1 时读液晶数据
/* 返回值 :uchar temp1
/* 调用函数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uchar Read1602(bit a)
{
uchar temp1;
if(a==0)//读状态
{
E = 0;
RS = 0;
RW = 1;
E = 1;
temp1=P0;
E=0;
}
if(a==1)//读数据
{

E = 0;
RS = 1;
RW = 1;
E = 1;
temp1=P0;
E=0;
}
return Convert(temp1);
}
/************************************************************************/
/* 函数名称 :Write1602
/* 功能 :写液晶
/* 参数 :1> uchar a: 持写入液晶的数据
/* 2> bit b: b = 0 时给液晶写指令 b = 1 时给液晶写数据
/* 返回值 :无
/* 调用函数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 用到的全局变量:
/************************************************************************/
void Write1602(uchar a,bit b)
{
if(b==0)//写指令
{
E = 0;
RS = 0;
RW = 0;
P0 = Convert(a);
E = 1;
_nop_();
E = 0;
}
if(b==1)//写数据
{
E = 0;
RS = 1;
RW = 0;
P0 = Convert(a);
E = 1;
_nop_();
E = 0;
}

}

/********************************************************************
* 名称 : Convert(uchar In_Date)
* 功能 : 因为电路设计时,P0.0--P0.7接法对应的是液晶的D7--D0,所以设计该函数。
* 输入 : 1602资料上的值
* 输出 : 送到1602的值
***********************************************************************/
uchar Convert(uchar In_Date)
{
  uchar i, Out_Date = 0, temp = 0;
  for(i=0; i<8; i++)
  {
  temp = (In_Date >> i) & 0x01;
  Out_Date |= (temp << (7 - i));
  }
  return Out_Date;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 for(x=0;x<=148;x++);
}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1602,SMC1602A的要求是在初始化时,应有三次设置模式的操作就是我给的程序里的
WriteCommandLCM(0x38, 0);            // Set display mode 3 times, no detect Busy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x38, 0);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x38, 0);
delay_ms(5);
这是Datasheet里明确要求的,你也可以注意一下你使用的1602,它的资料是怎么说的

另外你的write1602缺少读写检测,就是确保STA7=0的操作,这个也是按照SMC1602A的要求要有的,你可能需要看一下你的1602的相关要求

最后,在write1602里
P0 = Convert(a);
E = 1;
_nop_();
E = 0;

根据1602的要求,在写数据时E为高的时间应大于150ns,所以这里最好不要用_nop_();

网友:
我的程序是可以在液晶上显示的,问题就出在。
void main(void)
{
  Initialize();//初始化液晶
  WriteChar(5,1,'A');//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Delay(500);//延时500ms
  WriteChar(5,2,''B');//如果没有执行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
  //如果执行了上面那条500ms延时的语句,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不会有任何反应,第1行第6个位置显示的“A”还是正常的,不会发生变化。
  //我试过,如果改为200ms的延时,是可以正常在第液晶第2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B”的
  while(1);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1602,SMC1602A的要求是在初始化时,应有三次设置模式的操作就是我给的程序里的
WriteCommandLCM(0x38, 0); // Set display mode 3 times, no detect Busy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x38, 0);
delay_ms(5);
WriteCommandLCM(0……

我用是的是1602A

网友:
这样吧,你可以试一下,
在   WriteChar(5,1,'A');//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之前增加一个  Delay(500);//延时500ms
来判断这个不正常的状况,是否有“WriteChar(5,1,'A'); ”
的影响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你可以试一下,
在 WriteChar(5,1,'A');//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之前增加一个 Delay(500);//延时500ms
来判断这个不正常的状况,是否有“WriteChar(5,1,'A'); ”
的影响因素

有的,会有显示A的 。感觉就好像,执行过Delay(500)之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或者说就写不进数据了。

网友A:
啊,那大概就是看门狗了,你对看门狗设置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吧,你可以试一下,
在 WriteChar(5,1,'A');//在第液晶第1行第6个位置会显示一个“A”
之前增加一个 Delay(500);//延时500ms
来判断这个不正常的状况,是否有“WriteChar(5,1,'A'); ”
的影响因素

有的,会有显示A的 。感觉就好像,执行过Delay(500)之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

我刚才搞错了!!是不会显示A的。感觉就好像,执行过Delay(500)之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或者说就写不进数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那大概就是看门狗了,你对看门狗设置了吗

我刚才搞错了!!是不会显示A的。感觉就好像,执行过Delay(500)之后,程序就不往下执行了,或者说就写不进数据了。

我用的是STC89C52RC  ,我没有动过看门狗。

网友:
那么就是看门狗和初始化程序的问题两选一了
你用的单片机是自带看门狗程序么?
如果喂狗OK的话,那么把初始化1602的步骤里加上我刚才说的部分

网友:
你的编译器能够单步执行吗?如果能的话,在初始化程序那里设个断点,看程序会不会跳回去,调回去的话,就几乎可以肯定是看门狗了
如果不能单步执行的话,麻烦一点。你可以用闲置管脚驱动一个LED灯,让它亮个200ms然后熄灭,之后全速运行看灯的状态吧

网友A:
我晕掉了,直接把看门狗关掉也是可以达到实验效果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掉了,直接把看门狗关掉也是可以达到实验效果的,根本不需要什么灯

我先试一下。

网友: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子程序,延时时间为 1ms * x
* 输入 : x (延时一毫秒的个数)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uint i)
{
unsigned char x,j;
for(j=0;j for(x=0;x<=148;x++);
}

问题就出在了这个延时程序,因为j 为uchar ,所以当i的值大于255时,j的值始终会小于i,
从而for(j=0;j
第一次发贴就得到大家的热心帮助,谢谢大家了。

特别要谢谢“C_Rabbit(总是装好人,最后就真变成了好人)”因为是他启发了我,虽然他也没能发现是这个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
确实没注意到这里
刚刚看了STC89C52RC的datasheet,看门狗貌似默认是关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