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32如何开启MMU

楼主:
弱问一个问题  arm开启MMU,需要对MMU进行初始化 那么X86是否也需要这样的一段初始化代码?  我找了后发现只对CR3寄存器进行设置 没有这段初始化代码

网友:
MUU 都需要初始化。

楼主可以找一个X86处理器的技术手册看看、

网友:
哪位高手能简单介绍一下X86的处理器是如何初始化的 是不是对cro寄存器进行设置的时候 也就是说从实模式转到保护模式的时候那个bit位设置?

网友:
MMU就是Memory Management Unit,ARM里头的MMU作为协处理器存在的,所以配置大多是有专门的MMU寄存器来完成。
IA32里没有专门的MMU寄存器来完成这些功能,都是通过GDT、LDT、CR0、CR3等寄存器联合完成的分页管理和页表维护。
LZ上面说的从实模式到保护模式时候的BIT也是其中的一个步骤。
具体的说起来就长了,我也说不好。
帮你搜了一下,个人认为这个贴还算是对理解IA32和ARM各自的内存管理方面的帮助的。
http://baike.baidu.com/view/969924.htm?fr=ala0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