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询GSM模块是否处于忙状态 ??

楼主:
我想判断GSM模块是否正在处理数据,是否可以接受操作 ??
我用的是华为的EM310

网友A:
应该有个引脚指示是否忙的吧,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个引脚指示是否忙的吧,看看数据手册

只有一个判断网络状态的管教,而且是:

周期 3s,高电平输出 0.1s

应该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判断吧!!

忙的时候,发送AT指令会有什么结果呢??

网友:
那就不清楚了,可能通过AT指令查询吧

网友B:
直接给模块你要操作的指令,如果返回ok就是模块不忙吧,模块指令都很短,你查询模块忙不忙费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模块也是个小的实时系统,一般不会忙到长时间没有响应你的操作。最好把你具体应用需求说说,我现在都不太理解你的具体应用想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给模块你要操作的指令,如果返回ok就是模块不忙吧,模块指令都很短,你查询模块忙不忙费不了多长时间,而且模块也是个小的实时系统,一般不会忙到长时间没有响应你的操作。最好把你具体应用需求说说,我现在都不太理解你的具体应用想法

但是我看到指令手册上说的,如果在GPRS数据传输过程中发送AT指令的话,会导致GPRS数据传输失败的,那么应该只有等待GSM模块主动返回成功或者失败的信息了吧?

网友:
你写发送命令敲入数据后,可以通过返回值看发送成功没,这个时间很短的

网友:
可以通过查看命令返回值,如果OK就没问题了。

网友:
可以根据LPG管脚状态(见EM310产品概述)
GPRS数据传输中 周期0.125s,高电平输出0.1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