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谁能帮我改一下程序,使串口1和2都工作在22。1184晶震下波特率是115200

楼主:
原程序的下载地址: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_2uart-sram.c
我用的是12C5A60S2 ,单片机资料下载地址: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我把reload_count改成0xff,波特率应该是115200,但串口一却工作在57600下,串口2不能用。

网友:
串口2只能用定时器2,串口1可以用定时器1,或2.

网友:
//设串口1使用定时器1,则设置
t1x12 = 1;                //定时器1不分频
uart_m0x6 = 1;                //uart的溢出速度是传统速度的6倍,2分频
BRTR = 1;                //允许独立的波特率发生器运行,也就是串口2
s2smod = 0;                //串口2缺省配置
brtx12 = 1;                //串口2不分频
exam = 0;                //可以使用内部扩展的ram
s1brs = 0;                //串口1选择定时器1

//则

auxr = 0xe4;

根据data sheet瞎写的,估计一次性正确率为1/1000。

网友:
http://www.mcu-memory.com/datasheet/stc/STC-AD-PDF/STC12C5A60S2.pdf

网友:
新手,刚知道波特率是嘛玩意!
帮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