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a3XX 从CF卡上启动nk.bin 的bootloader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有谁做过pxa310或者pxa270的bootloader 要求从CF卡启动nk.bin
    我应该用什么软件来编译,用wce6.0 还是ARM提供的AXD
    是不是wce6.0下生成bootimage.nb0 就是bootloader 我用仿真器烧到norflash中
    就行了 。AXD是不是一个调试软件。小女子刚开始接触wce ,先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理我了 哭了 麻烦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CE6.0就用VS2005编译,自己搜索一下CE6.0和VS2005的具体安装步骤。

从CF卡启动NK.NB0比启动NK.BIN容易一些,因为NK.BIN涉及到BIN文件的解压缩,详细解压缩过程要结合EBOOT中的代码以及PUBLIC下BLCOMMON.C的代码。

网友:
AXD是一个调试软件

网友:
pxa做.0的话一般用VS2005

网友:
pxa做CE6.0的话一般用VS2005做bootloader

网友A:
我是不是需要修改eboot了 就是写一个和eboot 差不多的东西 指定走CF卡上的nk.nb0 拷贝到sdram中的指定地址在开始启动了 这种启动方式 wce6.0 有原代码可以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需要修改eboot了 就是写一个和eboot 差不多的东西 指定走CF卡上的nk.nb0 拷贝到sdram中的指定地址在开始启动了 这种启动方式 wce6.0 有原代码可以参考吗

这种启动方式 wce6.0 没有原代码可以参考。但是做起来很简单,你直接在启动过程中初始化一下sd卡,然后把sd卡中的nk.nb0读到sdram中,最后调用launch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 思路很明确哈 我试试 谢谢各位大侠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不是需要修改eboot了 就是写一个和eboot 差不多的东西 指定走CF卡上的nk.nb0 拷贝到sdram中的指定地址在开始启动了 这种启动方式 wce6.0 有原代码可以参考吗

这种启动方式 wce6.0 没有原代码可以参考。但是做起来很简单,你直接在启动过程中初始化一下sd卡,然后把sd卡中的nk.nb0读到sdram中,最后调用launch函数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文件系统,EBOOT怎么能在SD卡上找到OS的image呢?不懂,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