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提高硬件方面的知识

楼主:
以前主要接触的软件,现在想提高自己硬件方面的知识。
我硬件知识很弱。
怎么入手?

网友:
针对性加强学习!

楼主在学习与处理 一些软件问题时,针对性学习这些软件的硬件知识,如果只是加强硬件知识,一般最简单就是百度与GOOGLE下,首先弄清这些硬件的原理等基础知识。

比如UART、SPI、SSP、i2c、i2s等等很多功能接口。

一般最好的办法 就是软硬结合,针对性加强目前所需要学习与了解的硬件只是。

网友:
如果楼主想系统的学习硬件知识,

就买一款功能齐全的开发板,对照开发板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性加强学习!

楼主在学习与处理 一些软件问题时,针对性学习这些软件的硬件知识,如果只是加强硬件知识,一般最简单就是百度与GOOGLE下,首先弄清这些硬件的原理等基础知识。

比如UART、SPI、SSP、i2c、i2s等等很多功能接口。

一般最好的办法 就是软硬结合,针对性加强目前所需要学习与了解的硬件只是。

这个建议不错,主要把精力放在这些通用接口上面,再看一下大概的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就可以。估计楼主也应该是偏软的。

网友:
引用楼主 kongfo1019 的回复:
以前主要接触的软件,现在想提高自己硬件方面的知识。
我硬件知识很弱。
怎么入手?

不要被硬件吓倒。。。其实硬件也是“软件”,编写软件时需要考虑属性,语法等,设计硬件就是“性能”“搭配”。

网友:
我现在还只是在背书的阶段~~

网友:
数模,熟了,现看电路设计了,软件懂了,硬件应该没得问题~~只是参考,呵

网友:
很痛苦,尤其你必须靠软件谋生的时候。

网友B:
我学的通信,感觉硬件较难,软件太一通百通了。

网友:
多动手,实践过程中遇到困惑时查书,上网
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后拼命看书,以浏览为主,基础部分要细看,理解为主
再动手

硬件设计中的一个难点是调试,不同于软件设计有一定的方法,硬件调试五花八门,各有各的绝招,靠的是经验,平时多和别人交流

网友:
硬件更注重的是经验吧,我是个搞软件的,不过,我坚信一点,要专注一点,深度决定广度,搞软件就先把软件搞好,问自己,你到底喜欢什么,好像我的感觉是越是小公司越锻炼人什么都干,也越害人,到最后,什么都会,又什么都不会。。

网友:
软件\硬件的学习差异很大.

建议纯手工焊接一些小的单片机制作,可以很快提高硬件方面的能力.

而后自己设计一些小的单片机PCB,进而设计里面的程序,可以快速提高硬件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学的通信,感觉硬件较难,软件太一通百通了。

我也是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