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
我在EVC中下载程序,出现 cannot execute program问题,请问要怎么解决啊?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你的程序使用标准SDK编译过了?
有可能是平台没配置好,或者SDK不对!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两次
第一次:ap里面的Stack使用太多,将里面的一些Array缩小之后就ok了;
第二次:最终生成的exe名称里面有一个空格,我将名字改了一下,就好了【第二个感觉有点扯】

至于都有啥原因导致运行不了,没深究过

网友:
我的平台搭好了的,之前还是可以下程序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利用向导创建一个ap也不可以么?

网友:
什么是ap啊?要怎么创建啊。。我怎么没涉及到啊

网友:
就是我现在要实现的是吧SQLite数据库的使用,把编译的程序在板子上运行,下载是可以下载的,但是运行时候就老是出现Cannot  Execute  Program 这个问题,别的程序是可以下载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SDk和平台不是对应的呢/

网友:
应该对应的啊,我自己定制的然后编译了一个SDK啊。。。请问按照你说的,要是不对应的话怎么样才对应呢?

网友:
缺少库的支持,可能是一些DLL之类的。看看你用到了哪些库

网友:
同意楼上,在编译时用到的dll,可能在运行的板上没有,需要把这些文件下载到目标板

网友:
我把用到的SQLite3.dll已经考到板子上了,然后下载时候运行可以,但是开机在运行就又不行了,sqlite3.dll也还是有的但是就是不能运行。。。。高手们给讲下什么原因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