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的可位寻址区的疑问

楼主:
keil规定bit不能作为数组类型,只能用bdata,那么bdata作为数组时常用在哪些方面?
还有一般RAM的最小读取单位是字节吗?可位寻址区在制造工艺上有什么区别。

unsigned char bdata ib; //在可位录址区定义ucsigned char类型的变量ib
int bdata ab[2]; //在可位寻址区定义数组ab[2],这些也称为可寻址位对象
sbit ib7=ib^7 //用关键字sbit定义位变量来独立访问可寻址位对象的其中一位
sbit ab12=ab[1]^12;
操作符\"^\"后面的位位置的最大值取决于指定的基址类型,char0-7,int0-15,long0-31。

还有就是^这个运算符 在不可位寻址的地址定义使用 是否非法

网友:
这个问题要结合单片机的结构来解答,以51单片机为例:
RAM的最小读取单位应该是bit。有专门的位操作指令来支持。
而keil的变量编译时分配地址是按字节在进行,因此位变量的定义,必须先定义字节变量通知keil要分配空间,bit变量就依赖于能位访问的字节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