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在VS2005下面编译,C怎么嵌入汇编

楼主(2010-03-26):
各位,在VS2005下面编译,C怎么嵌入汇编
请各位帮忙!

网友:
_asm
{
mov r0,r3
}
即可

网友A:
谢谢回复。
这个我试过,编译时说没有_asm这个关键字。

网友B:
VS2005 不支持_arm 内嵌汇编,需要自定义生成规则(rule),用armasm.exe 编译arm汇编。

网友C:
这样啊。
还要自定义规则。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