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分析

楼主(2010-03-14):
问题分析
操作系统是VXWORKS。
程序很大,所以暂时不支持WDB单步调试
问题在:重启硬件时,偶尔系统会变的很慢,而且一慢百慢(进入运用层也一直慢下去)!当然多数情况启动正常且启动之后也运转正常。
哪位高手能给小弟献出一个分析排查这种变慢的原因的方法?
我用i命令 也仅仅看到一些任务正在READY,没有看到有RUNY的任务。。。。。
问题
操作系统
程序

网友A:
应该有一个大概的怀疑方向吧?
在你怀疑的地方打时间戳 然后反复运行 碰到慢的时候观察时间戳的情况 一步步找到运行时间异常最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