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怎么显示鼠标图标?

楼主:
今天看到G3上可以设置轨迹球和鼠标的切换,用户可以选择鼠标箭头操作,想问下这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在shell里添加鼠标组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use组件,一般定制系统的时候自带,没有的话自己加一下

楼上2为大侠,怎么加?

网友:
谢谢了几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