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怎么换行?

楼主:
我用的板子是周立功lpc2138 实现了RS232串口驱动 向串口发送数据时 往上位机上显示 例如程序如下
char *ch;

ch = "hollow";

UART0_SendStr(ch);
现在能成功的发送到上位机上显示,我想换行显示,不知道怎么弄呢?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正常情况下ch = "hollow\n";就可以了,如果没效果的话换个串口调试工具,个别的串口工具不支持换行字符。

网友:
windows环境下加上回车换行两个字符就可以了,就是加两个字符 0x0d 0x0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ch = "hollow\n";就可以了,如果没效果的话换个串口调试工具,个别的串口工具不支持换行字符。

用的easyarm , \n 不行
用什么工具行啊?

网友:
发个换行字符过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r\n"

正解  !! 可能还要将 CEdit 属性中 MultiLine 勾上

网友:
/r/n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