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ce3.5

楼主:
1、智能设备平台WM6.5、PC编程VS2008 C#

2.运行我我自己的应用软件时提示:报错:

mobileClient.exe 中发生错误。
请选择“退出”然后重新启动此程序,或选择“详细信息”以了解详细信息。

找不到文件或程序集名称“System.Data.SqlServerCe, Version=3.5.0.0, Culture=neutral, PublicKeyToken=3BE235DF1C8D2AD3”,或找不到它的一个依赖项。

网友:
确认SqlServerCe 3.50已经安装到设备中

网友:
我装了这几个  sqlce.dev.CHS.ppc.wce5.armv4i
sqlce.ppc.wce5.armv4i
sqlce.repl.ppc.wce5.armv4i
System_SR_CHS_wm
sqlce.wce5.armv4i

您看看对吗??

网友:
您看对吗 ??
或者 还需要装什么呢??

网友:
使用MSI安装文件在PC上安装,再同步到设备 。
确定VS2008中引用的DLL与设备上的DLL版本一致,查看System.Data.SqlServerCe.dll版本号是否一样。
前段时间我也遇到过这问题,设备上的SQLCE是3.5 SP1的,PC上的没有打SP1,导致版本号不一致 。

网友:
打了SP1版本号应该是3.5.5692.0

网友:
那里有Sqlce.platform.processor.cab    这个文件啊

网友:
需要采用BSP中SQLCOMPACT中自带的System.Data.SqlServerCe.dll

网友:
那里有Sqlce.platform.processor.cab 这个安装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