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 温感驱动疑问

楼主(2010-04-16):
DS18B20 温感驱动疑问
大家好,那位帮我解释下,为什么我S3C2440 的温度传感器驱动程序 如果使用 DS18B20 不接外部上拉电阻, 就可以正常输出, 接了外部上拉电阻后就不能正常输出了?
电阻
温度传感器
程序

网友A:
要看楼主用的GPIO口了,好像S3C2440有中有几组GPIO口可以内接上拉电阻与不内接上拉电阻,楼主看看是不是GPIO口配置有误。
如GPBU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