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中NAND FLASH坏块如何管理?

楼主:
 vxWorks中NAND FLASH坏块如何管理?现在使用的三星的K9F4G08U0A的nand flash还没有用过就有好多坏块。第0块第1页就是一个坏页(页从0开始)。请问文件系统中如何管理坏块?

网友:
对FAT系列的文件系统,如果是坏块就在文件分配表中做个标志,不过要保证前几个关键扇区的Flash是好的,如果FLASH前几个页是坏的,开始可以修改驱动程序,把首地址适当的做些偏移。

网友A:
按照nandflash的出厂标准,第0个block不可能是badblock,厂家绝对保证是好块,要不然嵌入式中的boot都没法搞了。

lz再好好检查一下,是不是你的checkblock的代码有问题,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第一个block已经被无标记为badblock了。

lz还可以强制把第一个block标记为好块,之后看使用也没有问题。
祝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照nandflash的出厂标准,第0个block不可能是badblock,厂家绝对保证是好块

是这样的,后面可以有,但前面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