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模拟器连上了,程序download过去了,但是Remote File ...

楼主(2009-04-29):
EVC模拟器连上了,程序download过去了,但是Remote File viewer怎么都连不上(帮帮忙)
RT
我自己编译的SDK
装上了之后 模拟器也连上了 程序也下载下去了
但是点Tools/Remote File Viewer怎么都连不上
提示信息是:
cannot load device specific files associated with this tool
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很急迫啊
提示下...
多谢了
download
specific
提示信息

网友A:
是不是定制的模拟器缺东西呀

网友B:
应该不会吧
这是别人的工程 我拿过来接着做
在他电脑上可以运行的
郁闷ing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C:
遇到过类似问题的朋友提示下啊

网友D:
请试试EVC菜单中:Tools/Select Remote Tools中的不同选项,最好是User Current SDK

网友E(2009-06-26):
4楼说的有道理,不过如果默认的不是你要上传的模拟器的话,就在4楼告诉的选项中选中你要运行的模拟器就可以连接上了!

网友F(2010-02-10):
哪里有Tools/Select Remote Too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