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public目录下target是lib的变成是dll

楼主:
{731361ff-c985-47b4-86bd-7599df8b8b00}

网友:
MS 把驱动做成MDD+PDD的结构,PUBLIC下都是MDD的代码,你在BSP下实现PDD的代码,然后在sources文件链接这个lib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说得对,但是为什么要改public的东西呢?这是不提倡的,而且编译要很长时间

网友:
在Sources文件里面的TARGETTYPE=LIBRARY是生成一个.lib文件;TARGETTYPE=DYNLINK,是生成一个.dll文件 ;TARGETTYPE=PROGRAM,是生成一个.exe文件。

网友:
这个问题我看过,因为微软public代码是可以修改的,但是微软不提倡什么人都去修改,所以它装上就有好的lib,我们直接sysgen就可以得到DLL了
要是你改了其中一部分,那么久build and sysgen那个部分即可,这样就会得到新的lib 和dll了

网友A:
但是我想把public 目录下的driver目录下的驱动移植到bsp包中去 需要把源码拷到bsp包去然后在得到相应的dll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想把public 目录下的driver目录下的驱动移植到bsp包中去 需要把源码拷到bsp包去然后在得到相应的dll?

这样也很简单啊,直接修改sources生成对应DLL,以及修改生成的路径到BSP即可。
你对比BSP下的驱动和微软的驱动不同之处即可得出。
RELEASETYPE=PLATFORM——表示生成的lib/dll放到BSP的target目录下
TARGETTYPE=DYNLINK——表示生成DLL

这个我经常这样弄,

很简单,实用。good luck

网友:
谢谢 我式一下

网友:
使用微软提供的sysgen_capture TOOL,具体用法可以参考PB的帮助文档
使用sysgen_capture  会生成一个xxx.source文件,这个source文件里包含了link这个dll所以要的lib
库文件。根据这个source文件很容易的讲public下的driver proting到BSP下。

网友:
到PUBLIC\COMMON\OAK\CESYSGEN目录下 运行nmake name

name = 你要把lib变成dll的组件名字就OK了

网友:
TARGETTYPE=LIBRARY 换成:
TARGETTYPE=DYN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