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om和bootloader是什么关系?

楼主(2010-04-24):
请问rom和bootloader是什么关系?
我公司的开发板上既有rom又有bootloader,我搞不懂这两者的关系了
请各位帮忙解释下好吗?谢谢。
公司
开发

网友A:
ROM 是只读存储器,是硬件
bootloader是 软件,是引导代码的叫法。

网友B:
如楼上所说的,所以bootloader可以存储在ROM中

网友C:
BOOTLOADER相当于PC机的BIOS,一般存放在ROM里,上电后首先执行ROM里的BOOTLOADER.

网友D:
有些厂家的ARM通常都有 固化的BOOTROM,系统上电首先启动BOOTROM里面固化的代码,实现一些基本的初始化,从而实现一些功能的支持。
比如现在很多的ARM9和ARM11都支持外挂一片NAND FLASH,无需再加任何NOR FLASH,而对于NAND FLASH的支持和初始化代码都放在BOOTROM中。
bootloader 是系统OS启动前的软件代码,实现对于平台各类接口等的初始化。

网友E:
ROM可以用烙铁焊接,bootloader不能。

网友F:
rom和bootloader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那么rom是载体,bootloader是被运载的对象。一个是硬件,一个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