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DX指导一二: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SC2440_SDHCBase.lib

楼主:
我请遇到类似的问题,请DX 指点

出错提示如下: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SC2440_SDHCBase.lib'
BUILD: [02:0000001023:ERRORE] NMAKE.EXE TargetLibFiles -i -c BUILDMSG=Stop. BUILDROOT=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 LINKONLY=1 NOPASS0=1 failed - rc = 2.

我在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文件夹下可以找到 SC2440_SDHCBase.lib文件,该文件属性正常,可读可修改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SDHC\SDHCBASE source文件如下: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NAME=SC2440_SDHCBase
TARGETTYPE=LIBRARY

INCLUDES=$(_TARGETPLATROOT)\src\inc;

SOURCES = SDHCMain.cpp \
  SDIOControllerBase.cpp

E:\WINCE600 \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SDHC\SDHC里的source 文件如下:
RELEASETYPE=PLATFORM
TARGETDEFNAME=SDHC_SC2440
DEFFILE=$(TARGETDEFNAME).def

TARGETNAME=$(TARGETDEFNAME)
TARGETTYPE=DYNLINK

DLLENTRY=DllEntry

TARGET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ceddk.lib \
  $(_COMMONSDKROOT)\lib\$(_CPUINDPATH)\coredll.lib

SOURCELIBS=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card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hclib.lib \
$(_COMMONOAKROOT)\lib\$(_CPUINDPATH)\sdbus.lib \
$(_TARGETPLATROOT)\lib\$(_CPUINDPATH)\SC2440_SDHCBase.lib

INCLUDES=..\SDHCBase;$(_TARGETPLATROOT)\src\inc;

SOURCES = SDIOController.cpp \

网友: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文件夹下可以找到 SC2440_SDHCBase.lib复制到'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

有时候PB挺傻的。

网友: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
你这里提到的两个目标文件夹不就是一个嘛
那个platform有大小写区别
但是在WINCE600下不能建立小写的platform文件夹

网友:
你先找找看,在编译的目录下有没有这个文件。
如果找到了,先拷贝到它所希望的路径下试试看了。

网友:
NMAKE :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lib\ARMV4I\debug\SC2440_SDHCBase.lib'
出错信息里提到的SC2440_SDHCBase.lib 库文件,我在这个文件夹里可以找到的

怀疑是source里的路径错误,但是看了source,里面都是相对路径不好修改
我曾经改为绝对路径,但是好像不行

网友:
这个错误每次都能重现吗?你用的什么编译命令,在哪个目录编译的?你开启了多线程编译吗?
e:\WINCE600\PLATFORM\Mini2440\SRC\DRIVERS\SDHC\SDHC 下编译可以通过吗?

最好把整个build.log贴出来

网友:
是必现的
用的Build and Sysgen指令
也有单独编译过SDHC模块,也有同样的问题

重装电脑了,VS CE6.0都重装了,路径放在了默认的C盘
现在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有其它问题
经过深夜鏖战,已经编译ok,今天再download到板子上看看效果

网友:
I exactly same problem too. In fresh CE R3 environment. On 2 separate VERY different PCs.
Can anybody suggest what that means?
NMAKE: U1073: don't know how to make 'E: \ WINCE600 \ platform \ Mini2440 \ lib \ ARMV4I \ debug \ SC2440_SDHCBase.lib'

Is it necessery to install "shared sources" and ARM platform during initial CE6 setup?

Thanks,
Kosty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