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C端访问vol数据库(如pim.vol,cemail.vol),这些vo ...

楼主(2009-01-12):
如何在PC端访问vol数据库(如pim.vol,cemail.vol),这些vol数据库是从WM Bobile上复制到PC上的.
如何在PC端访问vol数据库(如pim.vol,cemail.vol),这些vol数据库是从WM Bobile上复制到PC上的?
我看了关于RAPI之类的库,基本上都是远程访问移动设备上的数据.不能从本地访问.
谢谢各位,提供给我解决方案!
数据库
解决方案
如何

网友A:
MS 没有公开这个文件的格式吧,比较难呢

网友B:
没有人做过吗?或者是考虑过?

网友:
没有接口,没有文档挺难的

网友C:
拷贝到电脑端后我倒可以看了,自己写个EDB代码,或者可以下载我提供的EDB代码做参考。。。。

网友D(2010-01-28):
SpbBackupUnpack.rar用这个可以在PC端读取cemail.vol和PIM.vol,可以通过nuetool这个工具将这两个文件弄到PC端:http://club.tech.sina.com.cn/thread-60983-1-1.html
QQ:383635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