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独显报警 显示器不亮

楼主:
以前都是用的集成显卡 32MB 受不了 买了块显卡 但是插上后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 显示器不亮 键盘上的Num lock亮着
拆下显卡 换会集成显卡正常
参数
显卡品牌: 七彩虹  显存容量: 256M    芯片: ATI    显卡芯片型号: Radeon 9550系列    接口: AGP

处理器名称        Intel Celeron D 315, 2266 MHz (17 x 133)
主板名称                 ECS SF2/661GX
主板芯片组        SiS 661FX/GX
系统插槽          AGP AGP 32 bit 可用

怎么回事?

网友:
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是显示器或显卡错误的提示
1.确认主板可支持此显卡;
2.把独立显卡插到别的机子上试一下;

网友:
看看BIOS里有没有相关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