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uvision3 device list 里面没有LPC2148 想自己添加

楼主(2009-12-03):
keil uvision3 device list 里面没有LPC2148 想自己添加
keil uvision3 device list 里面没有LPC2148 想自己添加,但是在添加菜单里面不知道,最后options 应该怎么写,我是菜鸟高手帮帮忙,谢谢各位
菜单

网友A:
以前添加WINBOND79e825时网上找过,学了一半后来发现新版本的Keil列表里有就没继续了

网友B:
没有的好像不能随便添的吧
有好多设置需要注意 一不小心还会出错

网友C(2010-04-06):
用新版本kill吧

网友D:
只要是51系列的芯片都可以自己修改头文件,其实也就是一些寄存器的定义而已。找一个基本的头文件,比如reg52.h,然后在里面添加芯片特有的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