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求教:SCH3114芯片的看门狗功能,dos下这样debug错在哪里?

楼主:
问题如下:

我想测试SCH3114芯片的看门狗功能是否正常,于是在dos下debug,输入如下:

-o 2e 55  ;进入设置模式
-o 2e 7
-o 2f a   ;选择逻辑设备a(看门狗的)
-o 2e 47
-o 2f c   ;启用看门狗
-o 2e 68
-o 2f 1   ;触发看门狗

以上仅是我自己参照sch3114芯片手册的理解,输入后无任何反应,不过可以肯定看门狗功能没问题,我用其它方式测过了。

感谢你对此问题的关注,如果你用过sch3114这个芯片那最好了,如果没有,因为我这里上传附件老是失败,所以没有附上芯片手册,如果你需要,请留下邮箱,我email给

你。再次感谢。

网友:
這個是工控機中的芯片吧?

网友:
查查口地址2E 2F是不是对?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
1、是工控板中的芯片;
2、感谢schlafenhamster的建议,不过按照芯片手册里的说明,你所说的口地址就那么4个,我都试过了的,再用示波器有必要吗?我试试吧,谢谢。

网友:
查查你的板子是不是存储器Mapped的,还是i/o的。因为o 2e 55表示用i/o指令。存储器Mapped的要用MOV指令。
自己编一段程序。可以用a命令。

网友:
楼主可以发给我一份SCH3114芯片的手册吗 我这边也碰到类似问题。多谢

网友:
//看门狗测试程序,输出反相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unsigned int pba;        //primary base i/o address
unsigned int pba_h,pba_l;

/*
  WDT_INIT for enable Watch_dog and Logical device 0A.
*/
void wdt_init()
{
outportb(0x2e,0x55);        //entering the configuration state

outportb(0x2e,0x07);
outportb(0x2f,0x0a);

outportb(0x2e,0xf0);
outportb(0x2f,0x01);

//get primary base I/O address
outportb(0x2e,0x60);
pba_h = inportb(0x2f);
outportb(0x2e,0x61);
pba_l = inportb(0x2f);
pba = pba_h * 0x100 + pba_l;

outportb(0x2e,0xaa);        //exiting the configuration state
}

/* REG OFFSET = 0x47
General Purpose I/O bit 6.0
Bit[0] In/Out : =1 Input, =0 Output
Bit[1] Polarity : =1 Invert, =0 No Invert
Bit[3:2] Alternate Function Select
11=WDT
10=Either Edge Triggered Interrupt Input 4 (Note 26.20)
01=LED1
00=GPIO
Bits[6:4] Reserved
Bit[7] Output Type Select
1=Open Drain
0=Push Pull
*/
void wdt_define(pin)
{
outportb(pba + 0x47,pin);
}

/*
  Watch_dog count mode select.
  time_out=0 Minutes
  time_out=1 Seconds
*/
void wdt_mode(mode)
{
outportb(pba + 0x65,mode * 0x80);
}

/*
WDT_TIME Setting Watch-dog Timer-out value.
time=0x00 Time out Disabled.
      0x01 Time out= 1 minute(second)
      ........
      0xff Time out= 255 minute(second)
*/
void wdt_time(time)
{
outportb(pba + 0x66,time);
}

void main(void)
{
wdt_init();
wdt_define(0x0e);//如果你的复位反向需改成0c
wdt_mode(1);
wdt_time(10);
printf("\nSystem will RESET after %d seconds.",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