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LED摇摇棒

楼主:
这是把前两段拼在一起的效果,注意前两段最好直接接在一起,这样好看一些,不要上下叠加。为了让它牢固,我用两块小板把它们夹在一起。  这是三段拼接在一起 整体布局   我相信有许多朋友买不到水银开关,我就从光驱坏光驱里面拆了个限位天关,就是控制光驱开/关仓是否到位的装置。左右摇摆进可以控制开关的通断。          这是把其电路拆下来的图片。大家也可以用水银开关做。

这把其固定在摇摇棒板子上,在其上加了个螺丝,这样可以调节其左右摇动的灵敏度,注意螺丝上最好粘上胶,以免摇动时掉下。

这是插上高亮发光二极管的图片,注意二极管不要贴在板上,抬高一点,一来可以提高可视角度,二来可以防止焊接时把其烧坏。

原理图(单片机可采用at89s系列,也可以采用stc系列)

这是焊接好的整体画面.这是焊接好的背面

这是芯片的背面。单片机最少系统的元器件呢?

芯片插座内部藏有元器件和线哦!

这是下载电路,下载电路取决于不同的单片机,这里我就不画出了。

电池(3节),这样设计利于握手,大家也可以用三节1.5V的钮扣电池,或者其它电源。

整体外观,前面说的电源开关,我暂时没用,以后有钮扣电池再用。

效果图,本人拍摄水平有限,实际效果没拍出来,以后再加。

谢谢执欣赏。

程序我下回传上去。有什么疑问可以发到我邮箱  hxembed@163.com

网友:
出于最近图片传不上去,所以详细见http://hxembed.blog.163.com

网友:
帮您转图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