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调用过证卡机打印的?

楼主(2009-11-20):
请问各位有没有调用过证卡机打印的?
请问各位有没有调用过证卡机打印的?
或者能不能指点一下如何调用证卡机进行打印呢?跟普通打印一样吗?证卡机有没有统一SDK?
如何

网友A:
供应商会提供例子。

网友B:
找下供应商吧

网友C(2010-01-21):
证卡机打印跟普通打印机打印的方式一样,只需安装相应的驱动,就可以使用专业的软件或者使用word、记事本等直接打印。打印的操作方式跟普通打印机一样,只是机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