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每次都要去删除目录?

楼主:
在每次运行我自己的程序的时候,如果模拟器上的progam Files的目录下已经有了这个程序的exe文件的话,总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对话框上的内容是 “应用程序 ConManClient2.exe 出现严重错误,必须被关闭。” ,如果在程序运行前把 progam Files的目录下的这个程序的exe文件事先删除了,那么就不会弹出这个对话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的工程设置有什么问题?还是自己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求解

网友:
这个是微软的BUG。如果那个目录下面有同名文件的话在有些情况下可能会引起无法写文件的异常。

网友:
现象很奇怪,
帮顶。

网友:
MS 的部署BUG

网友:
可有办法避免?

网友:
难道微软 如此软弱 至今都没解决?

网友:
也许微软没有正视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的,你那头像 是谁啊,真漂亮啊?
是不是你女儿呀

网友:
是否progam Files目录才有这个问题呢,我放在硬盘从没遇到过

网友:
放在硬盘上?是什么意思
我换到其他目录上也不行

网友:
同样的问题
我是做了一个GLES的DEMO
差不多的两个DEMO
一个有这样的问题,另一个没有。还没找到原因
加油啊

如果哪位知道解决办法,SHOW出来共享一下啊

网友A:
我想知道9楼的书名

网友:
应该不是微软的BUG吧,我之前用ActiveSync联机调试或者用模拟器调试的时候,如果已经存在exe,则提示覆盖,不会报错的!楼主可能还需要看看应用程序本身是否有BUG,至于工程设置,也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原来的系统平台有这个问题,换了一下系统。
这个问题就消失了。

所以,不用怀疑了,肯定不是MS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9楼的书名

金瓶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