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I和NDIS驱动在Win7中是否有所改变?

楼主(2010-04-04):
TDI和NDIS驱动在Win7中是否有所改变?
在WinXP下开发的基于TDI和NDIS的防火墙软件,在Win7中是否能够正常运行?
Win7是否继续支持TDI驱动,对于NDIS有没有进行一些改变和调整??
防火墙
能够
开发

网友A:
请高手尽快指教。。。。

网友B:
经过我的测试,NDIS 5.1可以在Windows 7中运行

网友C:
NDIS5.1 在哪个版本的DDK中???

网友:
有改变,变化不少,
tdi好像只支持vista 在win7里面不被支持了。
ndis6.2了吧 以前的应该是不兼容了

网友D:
NDIS 5.1在Windows 2003 DDK中

网友E(2010-05-11):
我用的win7 旗舰版 32位的,支持tdi啊.我用tdi的写的网络虚拟盘,依然能完好运行.其他win7版本我没有用过,不知道支持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