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xx 触摸屏 用一段时间后失效

楼主:
各位大哥,请教一下,
    我用 S3C2416 的时候触摸屏用了一会就无效了,
    系统没有再进
    DdsiTouchPanelGetPoint 函数,
    用示波器查看发现
    TSXM    TSXP  有电平变化,
    TSYM    TSYP  没变化了

    查看 ADCTSC 寄存器,值和初始化设置的一样。
    查看 接口 和 2440 2410 的一样呢。
不明白为什么用了一段时间就无效了,
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啊~!
谢谢~!

网友A:
检测下中断,是不是哪里把触摸屏的 按下中断给关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中断,是不是哪里把触摸屏的 按下中断给关闭了。

对,楼主把ist 信息打印一下,或者直接写应用去读。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中断,是不是哪里把触摸屏的 按下中断给关闭了。

对,楼主把ist 信息打印一下,或者直接写应用去读。呵呵。

IST 信息? 不了解呢~!
能否具体点说?

网友C:
在SRC/COMMON/INTR下,有个×××HANDER的函数(这个是WINCE里面的ISR函数,名字记不大清楚了,呵呵),在里面添加一条打印中断号的代码,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烧NK到板子上去。这样,系统所产生的中断都会在调试串口打印出来。

网友:
关注,我也见过这样的事,有时有时无,没有的时候过会又会有,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RC/COMMON/INTR下,有个×××HANDER的函数(这个是WINCE里面的ISR函数,名字记不大清楚了,呵呵),在里面添加一条打印中断号的代码,重新编译整个工程,烧NK到板子上去。这样,系统所产生的中断都会在调试串口打印出来。

中断产生了~!
但是为什么系统没有进
DdsiTouchPanelGetPoint  函数呢?

网友:
更奇怪的事情是,
系统 有两个中断,

系统没有产生
gIntrTouch
而产生了
gIntrTouchChanged

中断事件。
这是为什么啊?

网友:
这就要你自己查下了。

网友:
麻烦啦,奇怪的问题出现了,

中断控制寄存器 SUBSRCPND
我在 OEM 层读到的数据 有 触摸屏中断,
可是到了DdsiTouchPanelGetPoint
这里读中断寄存器,
发现 SUBSRCPND 就没有触摸屏中断了~!
我查了所有修改 SUBSRCPND  寄存器的地方,都没有查到
寄存器被修改,

查了一天了查不到什么地方修改了~!

网友:
哈哈,找到原因了
在 LCD 驱动上面有一个

SUBSRCPND  |= (1<<16);

是这里导致 中断标志被清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