呃,内置振荡器的单片机有什么好推荐 万谢

楼主(2009-10-31):
呃,内置振荡器的单片机有什么好推荐 万谢
如题
内置
振荡器

网友A:
很多都有啊。。。
像STC,MSP430,C8051F
只是不准而已,够用

网友B:
EM78P153E
这个有用过嘛

网友:
低价位,稳定性还可以吧,ELAN的片子。不过ELAN好像主要产品已经偏离MCU了。注意供货周期。

网友C:
现在不内置震荡器的单片机是比较难找的。
楼主是不是对内置振荡器的精度比较高的或者是特殊的要求?

网友D:
中颖、合泰、AVR等等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