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好心人帮帮我发一个keil软件给我

楼主:
我的keil 老是出错,
比如: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w;
w=10;

}
程序执行到‘}’结束符就出错。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C:0x0A00   :   no   'execute/read '   permission
其它程序也是这样执行到函数结束符" } " 就会出错,搞得我没办法调用函数了。
谁能给我个没问题的版本谢谢了。我的QQ1162943272

网友:
肯定要出错了。。

在没的操作系统的情况下,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你让机器执行什么?

所以,通常情况下,是不会让main退出的

用个死循环吧

网友:
增加如下
while(1)
{
   w++;
}

网友:
谢谢楼上的各位了,我明白了,唉我真笨啊......

网友:
楼主的写法不应该出错。不必加死循环,也应该可以编译运行。
KEIL编译器,是默认main函数循环执行的。

网友:
楼主的写法不应该出错。不必加死循环,也应该可以编译运行。

顶顶顶,说不定时版本问题

网友:
写个空循环~

网友:
   没有for怎么就不可以呢?不可能啊,我没有qq,把邮箱告诉我,我发你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写法不应该出错。不必加死循环,也应该可以编译运行。
KEIL编译器,是默认main函数循环执行的。

是运行到main()结束的时候自动插入死循环代码,如果main()中不包含死循环的话。

网友:
到 www.mcu123.net上下载

网友:
到迅雷里面去下载吧

网友:
楼主,我这里有KEIL软件,加我QQ:573112154,我给你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