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中多个定时函数的问题

楼主:
SetTime(1,1000,NULL);
SetTime(2,2000,NULL);
请问如何当第一个定时器时间到时第二个定时器开始定时,第二个定时器时间到时第一个定时器开始定时,如此循环下去
谢谢各位

网友:
很简单的逻辑问题,在OnTimer中处理一下就OK啦

网友A:
小弟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这么写对吗,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switch(nIDEvent)
{   case 1:
        m_bValue=TRUE;
         nIDEvent=2;
   break;
    case 2:
        m_bValue=FALSE;
        nIDEvent=1;
     break;
}

网友:
望各位大侠明示

网友:
给 nIDEvent 赋值,LZ你真是太有才啦!

重新SetTimer()吧!

网友:
小弟愚笨

网友:
望各位指点

网友:
        switch(nIDEvent)
        {
        case 1:
                SetTimer(2,2000,NULL);
                KillTimer(1);
                break;

        case 2:
                SetTimer(1,1000,NULL);
                KillTimer(2);
                break;
        }

网友:
楼主你该结帖了,一般一个问题问的差不多了就应该结帐,即使没有解决掉。
如果没有解决掉可以先解帖再开一帖。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是新手,请问各位大哥这么写对吗,望各位大侠指教,谢谢
switch(nIDEvent)
{   case 1:
        m_bValue=TRUE;
         nIDEvent=2;
   break;
    case 2:
        m_bValue=FALSE;
        nIDEvent=1;
     break;
}
这么写是不对滴,顶9楼~

网友:
谢谢各位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