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6 编译时遇到的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楼主:
最近老是遇到这个错误,就是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我已经重装了N遍操作系统,更换了中文版还有英文版的VS2005,为什么还是遇到这个问题。
不知道哪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告诉在下一下。

build.log内容

Microsoft (R) Incremental Linker Version 8.00.50727.42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defaultlib
-entry:mainWCRTStartup
-pdb: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pdb
-pdbaltpath:net.pdb
/opt:ref
-debug -debugtype:cv -incremental:no
-map: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map
-savebaserelocations: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rel
-MERGE:.rdata=.text -merge:.astart=.text -align:4096 -ignore:4001,4070,4078,4086,4089,4096,4099,4108,4229 /STACK:65536,4096 -debugtype:cv,fixup -incremental:no
/subsystem:windowsce,6.00
-base:0x00010000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sdk\lib\ARMV4I\retail\coredll.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et.lib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net.res D:\WINCE600\public\common\oak\lib\ARMV4I\retail\corelib0.lib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lib\ARMV4I\retail\corelib1.lib
        editbin /nxcompat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exe
Microsoft (R) COFF/PE Editor Version 8.00.50727.42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ex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D:\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错误提示为:
D:\WINCE600\build.log(1) : error SYSGEN0000: error(s) in sysgen phase

网友:
\YC2440\YC2440
楼主查看一下
BSP放置的时候是不是有双重文件夹
比如\SMDK2440\SMDK2440的话
就可能出现Cannot open platform.bib等类似的错误

网友:
双重文件夹会出现这种错误吗??

网友: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ex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楼主,你检查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可能是这个文件正在被使用,或者是有其它线程正在占用它,建议在构建前把杀毒软件关了…

网友:
前两天刚碰到这个问题,在命令行下运行blddemo clean -q后就可以了。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骚打死乃 关闭杀毒软件之后没有用
我又重装了 我回去试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了跟楼主同样的问题,并且有时还有个:
NMAKE : fatal error U1045: spawn failed : Permission denied
的错误,提示说权限问题,郁闷了好久都没解决,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blddemo clean -q
这个没用
我重新装了一个win 7 现在行了
我怀疑和操作系统有关系
我之前用的是番茄花园sp3的最后一个版本

网友:
又碰到这个问题,用blddemo clean -q后果然不行,但每次出错不是同一个地方。

之前一直用的比较好,试用期过了以后就经常出现这个问题,已经好几次了。难道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mark经典问题。

网友: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C:\WINCE600\OSDesigns\TCC89XX\TCC89XX\Wince600\MAGELLAN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ws2.dll'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D:\WINCE600\OSDesigns\YC2440\YC2440\Wince600\YC2440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net.exe'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楼主,你检查一下这个文件是否存在,可能是这个文件正在被使用,或者是有其它线程正在占用它,建议在构建前把杀毒软件关了…

杀毒软件也会导致的。。。。至少我用瑞星的就会。。。汗。。。把防火强先关闭在sysgen

一般杀毒软件影响我发现过的是在sysgen的阶段会将一些个文件给屏蔽掉执行。。。。导致sysgen失败。

网友:
EDITBIN : fatal error LNK1104: cannot open file 'C:\WINCE600\OSDesigns\TCC89XX\TCC89XX\Wince600\MAGELLAN_ARMV4I\cesysgen\oak\target\ARMV4I\retail\mgtt_o.dll'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editbin' : return code '0x450'
Stop.
NMAKE : fatal error U1077: 'C:\WINCE600\sdk\bin\i386\nmake.exe' : return code '0x2'
Stop.

网友:
杀毒软件对PB编译的影响确实很大,我关了杀毒再试一下。

网友B:
关了360杀毒,编译成功了,跟杀毒软件还是有些关系。

网友:
呵呵,这贴真的很经典,以前用Platform Builder 5.0时也出现过很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跑到老外的网站上得到的解释是当你使用过“Build and Sysgen”时,那么你的Platform Builder 5.0就需要重装了,因为以后总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错误;也有解决办法,一大堆英文无奈精力有限,没机会翻译(呵呵,其实主要是English太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了360杀毒,编译成功了,跟杀毒软件还是有些关系。

是的,上次我调一个显示的时候就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查了下发现有国外的牛人说是Anti-virus software引起的。具体文件忘记了。。汗,但是记得是在sysgen时候有几个文件,build阶段也有

网友:
曾经被卡巴弄过,呵呵 360也会?

网友:
绝对的 360杀毒软件的威力影响真的是如此之大
关闭360杀毒
xp sp2 /sp3编译不成功 现在编译成功
win7编译不成功 显现在编译成功
这个问题 我们在公司验证了很多遍 确实是因为杀毒软件造成的
NOD32关闭之后无效 建议卸载NOD32
问题差不多解决 结贴 散分

网友:
也遇到类似的问题,我安装的诺顿,不知道是不是诺顿影响的,马上就试试。